单片机+DS18B20总输出255

楼主(2020-10-03):
DS18B20总输出255,数值不会改变18b20 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5F2K60S2.h"

sbit DQ = P1^4;  //单总线接口

//单总线延时函数
void Delay_OneWire(unsigned int t)  //STC89C52RC
{
        while(t--);
}

void delay_18b20()
{
        unsigned int x,y;
        for(x = 1;x>0;x--)
                for(y=110;y>0;y--);
}

//通过单总线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DS18B20(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OneWire(5);
                DQ = 1;
                dat >>= 1;
        }
        Delay_OneWire(5);
}

//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for(i=0;i<8;i++)
        {
                DQ = 0;
                dat >>= 1;
                DQ = 1;
                if(DQ)
                {
                        dat |= 0x80;
                }
                Delay_OneWire(5);
        }
        return dat;
}

//DS18B20设备初始化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initflag = 0;

          DQ = 1;
          Delay_OneWire(12);
          DQ = 0;
          Delay_OneWire(80);
          DQ = 1;
          Delay_OneWire(10);
    initflag = DQ;
          Delay_OneWire(5);

          return initflag;
}

unsigned char DS18B20()
{
        unsigned char low,hig;
        unsigned int wendu;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44);
        Delay_OneWire(200);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be);
        low = Read_DS18B20();
        hig = Read_DS18B20();
        wendu = low / 16 + hig * 16;
        return wendu;
}

网友A:
读出DS18B20数据需要取反吧。low=~low; hig=~hig;

网友A:
ds18b20多出高八位和低八位需要取反在运算。low=~low; hig=~hig;

网友A:
ds18b20读出高八位和低八位数据需要取反,在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8b20读出高八位和低八位数据需要取反,在运算。

不行,取反后就全为0了,并且数值不会变

网友B:
看一看驱动程序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那就检查一下硬件电路

网友C:
延迟的问题吧,18B20对延迟要求还是比较严的,你这个软件延迟, 移植到不同芯片上,时效可能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