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407的跑马灯程序

楼主:
基于stm32f407的跑马灯这是我昨天做的基于stm32f407的跑马灯,欢迎交流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1.h"

/*********************************************************************************
**********************启明欣欣 STM32F407应用开发板(高配版)************************
**********************************************************************************
* 文件名称: 例程1 LED跑马灯主函数main()                                          *
* 文件简述:LED跑马灯                                                            *
**********************************************************************************
*********************************************************************************/

/*******************下面代码是通过位带操作实现IO口控制***************************/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端口
        uart1_init(115200);
  while(1)
        {
    LED0=0;     //LED0亮
    LED1=1;     //LED1灭
    LED2=1;     //LED2灭
           printf("LED0 is light!\r\n");
    delay_ms(500);
                LED0=1;     //LED0灭
    LED1=0;     //LED1亮
    LED2=1;     //LED2灭
    printf("LED1 is light!\r\n");
                delay_ms(500);
                LED0=1;     //LED0灭
    LED1=1;     //LED1灭
    LED2=0;     //LED2亮
           printf("LED2 is light!\r\n");
    delay_ms(500);
        }
}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led.h"

/*********************************************************************************
************************启明欣欣 STM32F407核心开发板******************************
**********************************************************************************
* 文件名称: usart1.c                                                             *
* 文件简述:USART1使用                                                           *
* 创建日期:2015.03.06                                                           *
* 版    本:V1.0                                                                 *
* 作    者:Clever                                                               *
* 说    明:利用串口调试助手经过USART1控制LED亮灭与蜂鸣器响闭                    *
**********************************************************************************
*********************************************************************************/

u8 receive_str[USART1_REC_NUM];     //接收缓存数组,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u8 uart_byte_count=0;

/****************************************************************************
* 名    称: void uart1_init(u32 bound)
* 功    能:USART1初始化
* 入口参数:bound:波特率
* 返回参数:无
* 说    明:
****************************************************************************/
void uart1_init(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使能USART1时钟
        //串口1对应引脚复用映射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GPIOA9复用为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GPIOA10复用为USART1
        //USART1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A9与GPIO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9,PA10
   //USART1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开启相关中断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串口1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串口1发送一个字符
void uart1SendChar(u8 ch)
{
        while((USART1->SR&0x40)==0);
    USART1->DR = (u8) ch;
}

/****************************************************************************
* 名    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功    能:重定向,让printf输出到串口
* 入口参数:
* 返回参数:
* 说    明:因printf()之类的函数,使用了半主机模式。使用标准库会导致程序无法
            运行,以下是解决方法:使用微库,因为使用微库的话,不会使用半主机模式.
            请在工程属性的“Target“-》”Code Generation“中勾选”Use MicroLIB“这
            样以后就可以使用printf,sprintf函数了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重定向,让printf输出到串口
{
    uart1SendChar(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h;
}

/****************************************************************************
* 名    称: void uart1SendChars(u8 *str, u16 strlen)
* 功    能:串口1发送一字符串
* 入口参数:*str:发送的字符串
            strlen:字符串长度
* 返回参数:无
* 说    明:
****************************************************************************/
void uart1SendChars(u8 *str, u16 strlen)
{
          u16 k= 0 ;
   do { uart1SendChar(*(str + k)); k++; }   //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while (k < strlen);
}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ec_data;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rec_data =(u8)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1->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rec_data=='S')                                                   //如果是S,表示是命令信息的起始位
                                {
                                        uart_byte_count=0x01;
                                }

                        else if(rec_data=='E')                                         //如果E,表示是命令信息传送的结束位
                                {
                                        if(strcmp("Light_led0",(char *)receive_str)==0)        LED0=0;        //点亮LED1
                                        else if(strcmp("Close_led0",(char *)receive_str)==0)   LED0=1;        //关灭LED1
                                        if(strcmp("Light_led1",(char *)receive_str)==0)        LED1=0;        //点亮LED1
                                        else if(strcmp("Close_led1",(char *)receive_str)==0)   LED1=1;        //关灭LED1
                                        if(strcmp("Light_led2",(char *)receive_str)==0)        LED2=0;        //点亮LED1
                                        else if(strcmp("Close_led2",(char *)receive_str)==0)   LED2=1;        //关灭LED1
//                                        else if(strcmp("Open_beep",(char *)receive_str)==0)    BEEP=1;         //蜂鸣器响
//                                        else if(strcmp("Close_beep",(char *)receive_str)==0)   BEEP=0;         //蜂鸣器不响

                                        for(uart_byte_count=0;uart_byte_count<32;uart_byte_count++)receive_str[uart_byte_count]=0x00;
                                        uart_byte_count=0;
                                }
                        else if((uart_byte_count>0)&&(uart_byte_count<=USART1_REC_NUM))
                                {
                                   receive_str[uart_byte_count-1]=rec_data;
                                   uart_byte_count++;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