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开关电源故障高发点

楼主:
捡到两个同样电源,都是微调电位器的问题(这种微调电位器质量太差!)。可不可以把它换成固定电阻?

网友A(2020-10-08):
引用 网友B:
1. 如果小小规模自己使用可以改成固定电阻,能永久一些。但批量生产开关电源的一致性就有些麻烦了 ...

那个微型电位器质量太差了!即便是批量生产也不能因为它大大降低了产品的可靠性,不妨用3个固定电阻搞3个电压调节挡位(例如11.5-12.0-12.5V),出厂时定在12.0V.可以大大提高可靠性,当然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角度考虑,,,,

网友B:
1. 如果小小规模自己使用可以改成固定电阻,能永久一些。但批量生产开关电源的一致性就有些麻烦了。
   2.  你这是有点属于使用环境不当引发的故障。 看 第二张图中电源的使用条件比较差,有些腐蚀,有大量灰尘,灰尘吸潮后也会成为电阻,对电路稳定运行干扰,或者引发腐蚀,直接缩短线路板寿命。
     所以  还有一个比较靠谱的常用工业办法:
          首先直接对自己所用的板子加强防护。测试合格后线路板表面喷涂 防腐绝缘漆,或者用绝缘树脂盖住塑封低发热部分。稳定性可大大提高,这可比你一个个改电阻来的即快又好。
          其次 可考虑使用密封防尘的大电柜,大电柜散热好一些。

网友C:
可调电阻器按材料分线绕、炭膜、实芯式电位器;
上面的可调电阻器是炭膜的,
特点是分辩力高耐磨性好,寿命较长。
缺点 耐潮性以及阻值稳定性差, 功率小,容易接触不良。
如果你要求高可以换成固定电阻。

网友D:
可以呀!用万用表测一下,用2个固定电阻代替就可以啦,就是阻值相近的电阻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