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HC32F460开发板的DHT22温湿度检测及显示

楼主:
DHT22是一种单总线的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它共有3个引脚,只需占用一个GPIO口接口工作。
为利用板上的现有资源,这里用到了J19I2C接口,见图1所示。

1  I2C接口
为此DHT22MCU的连接关系为:
DAT----PC5
其余两个引脚则接3.3V工作电源
为进行DHT22的读写,所定义的GPIO口读取及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为:
#define DHT11_D0_H      PORT_SetBits(PortC, Pin05)
#define DHT11_D0_L       PORT_ResetBits(PortC, Pin05)
#define DHT11_D0_R      PORT_GetBit(PortC, Pin05);
设置PC5为输入、输出端口的函数为:
void DHT11_IO_IN(void)
{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stcPortInit.enPinMode = Pin_Mode_In;
PORT_Init(PortC, Pin05, &stcPortInit);
}

void DHT11_IO_OUT(void)
{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stcPortInit.enPinMode = Pin_Mode_Out;
PORT_Init(PortC, Pin05, &stcPortInit);
}

DHT22的初始化函数为:
uint8_t DHT22_Init(void)
{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stcPortInit.enPinMode = Pin_Mode_Out;
PORT_Init(PortC, Pin05, &stcPortInit);
DHT22_Rst();
return DHT22_Check();
}

DHT22读取数据的函数为:
uint8_t DHT22_Read_Data(uint8_t *temp,uint8_t *humi)
{
uint8_t buf[5];
uint8_t i;
DHT22_Rst();
if(DHT22_Check()==0)
{
for(i=0;i<5;i++)
{
buf[i]=DHT22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256+buf[1])/10;
*temp=(buf[2]*256+buf[3])/10;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实现图示2及图3所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uint8_t senflag;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HC32F460 TEST",16);
OLED_ShowString(0,2,"OLED & DHT22",16);
Ddl_Delay1ms(1000u);
OLED_ShowString(0,2,"T=  C H=  %RH",16);
senflag=DHT22_Init();
if(senflag) OLED_ShowString(72,0,"NO SEN!",16);
else   OLED_ShowString(72,0,"SEN OK!",16);
while(1)
{
if(!senflag)
{
DHT22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OLED_ShowNum(16,2,temperature,2,16);
OLED_ShowNum(64,2,humidity,2,16);
}
Ddl_Delay1ms(500);
}
}

2 温湿度检测初始界面

3温湿度检测效果

网友A(2020-12-17):
不错,最近正是需要这个资料,很有参考意义。

网友B(2021-10-02):
请问这个demo板的OLED显示例程哪里找到的?我从华大官网下载的examples里面没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