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迷津,单片机万年历时在时钟与年月日转化出问题了

楼主(2020-10-03):
     我在做万年历时在时钟与年月日转化出问题了;;
     我基本想法是令key2控制由时钟转化为年月日;然后年月日用for语句执行100次后重新返回时钟程序,理想状态下应该是时钟一直在执行,中断返回后时钟继续走,但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转化为年月日返回后有时可以时钟正常运行,有时需停顿几秒才能继续运行。
    求大神指点!!!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void delay(uint);
sbit key1=P2^7;
sbit key2=P2^6;
sbit key5=P2^3;
sbit key4=P2^4;
uchar num=0,shi=0,fen=0,miao=0,nian=20,yue=10,ri=3;
void wmiao()
{
        P0=0x7f;
        P1=table[miao%10];        //个位
        delay(1);
        P0=0xbf;
        P1=table[miao/10];        //十位
        delay(1);
        P0=0xff;                                                //消影
        delay(1);
}
//void display(uchar shu)
//{
//
//
//        P0=0x7f;
//        P1=table[shu%10];        //个位
//        delay(1);
//        P0=0xbf;
//        P1=table[shu/10];        //十位
//        delay(1);
//        P0=0xff;                                                //消影
//        delay(1);
//}
void wfen()
{
        P0=0xef;
        P1=table[fen%10];                //分个位
        delay(1);
        P0=0xf7;
        P1=table[fen/10];                //分十位
        delay(1);
        P0=0xff;                                                //消影
        delay(1);
}
void wshi()
{
        P0=0xfd;
        P1=table[shi%10];                //时个位
        delay(1);
        P0=0xfe;
        P1=table[shi/10];        //时十位
        delay(1);
        P0=0xff;                                        //消影
        delay(1);
}
void gang()                                                //杠
{
        P0=0xdb;
        P1=0x40;
        delay(1);
}
void wnyr()
{
        P0=0xfe;                                        //年
        P1=table[nian/10];
        delay(1);
        P0=0xfd;
        P1=table[nian%10];
        delay(1);
        P0=0xfb;
        P1=table[nian/10];
        delay(1);
        P0=0xf7;
        P1=table[nian%10];
        delay(1);
        P0=0xef;                                        //月
        P1=table[yue/10];
        delay(1);
        P0=0xdf;
        P1=table[yue%10];
        delay(1);
        P0=0xbf;                                //日
        P1=table[ri/10];
        delay(1);
        P0=0x7f;
        P1=table[ri%10];
        delay(1);
}
void init()                                                //启动定时器并赋值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        TH1=(65536-45872)/256;
//  TL1=(65536-45872)%256;
        EA=1;
        ET0=1;
//        ET1=1;
        TR0=1;
//        TR1=1;
}
void keyscan()                //扫描键盘
{
        uchar m;
        if(key1==0)
        {
                delay(10);                //去抖
          if(key1==0)
                {
                        while(!key1);        //等待按键释放
                        TR1=~TR1;
                }
        }
        if(key2==0)                                                        //切换时钟与年月日
        {
                delay(10);                //去抖
                if(key2==0)
                {
                        for(m=0;m<100;m++)
                        wnyr();
                }
        }
        if(key5==0)                        //分加1
        {
                delay(10);                //去抖
                if(key5==0)
                {
                        fen++;
                        delay(200);
                        if(fen>=60)        //分满60进1
                        {
                                fen=0;
                                shi++;
                                if(shi>=24)
                                {
                                        shi=fen=miao=0;
                                }
                        }
                }
        }
        if(key4==0)                //时加1
        {
                delay(10);        //去抖
                if(key4==0)
                {
                        shi++;
                        delay(200);
                        if(shi>=24)
                        {
                                shi=fen=miao=0;
                        }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display(num);
                  wmiao();
                        wfen();
                        wshi();
                        gang();
                        if(num==20)                //1秒到
                {
                        num=0;
                        miao++;
                        if(miao==60)                        //秒60进1
                        {
                                miao=0;
                                fen++;
                                if(fen>=60)                                //分60进1
                                {
                                        fen=0;
                                        shi++;
                                        if(shi>=24)
                                        {
                                                shi=fen=miao=0;
                                                ri++;
                                                if(yue!=2)                //月份
                                                {
                                                        switch(yue)
                                                        {
                                                                case 1:if(ri==32)
                                                                                        ri=1;
                                                                                        break;
                                                                case 3:if(ri==31)
                                                                                        ri=1;
                                                                                        break;
                                                                case 4:if(ri==31)
                                                                                        ri=1;;
                                                                                        break;
                                                                case 5:if(ri==32)
                                                                                        ri=1;
                                                                                        break;
                                                                case 6:if(ri==31)
                                                                                        ri=1;
                                                                                        break;
                                                                case 7:if(ri==32)
                                                                                        ri=1;
                                                                                        break;
                                                                case 8:if(ri==32)
                                                                                        ri=1;
                                                                                        break;
                                                                case 9:if(ri==31)
                                                                                        ri=1;
                                                                                        break;
                                                                case 10:if(ri==32)
                                                                                        ri=1;
                                                                                        break;
                                                                case 11:if(ri==31)
                                                                                        ri=1;
                                                                                        break;
                                                                case 12:if(ri==32)
                                                                                        ri=1;
                                                                                        break;
                                                        }
                                                }
                                                else                                                                                //二月
                                                {
                                                        if((nian%4==0)&&(nian%400==0))                //闰年
                                                        {
                                                                if(ri>=30)
                                                                ri=1;
                                                        }
                                                        else
                                                        {
                                                                if(ri>=29)
                                                                ri=1;
                                                        }
                                                }
                                                if(ri==1)
                                                {
                                                        yue++;
                                                        if(yue==13)
                                                        {
                                                                yue=0;
                                                                nian++;
                                                        }
                                                }
                                        }
                                }
                        }
                }

        }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
//        TH1=(65536-45872)/256;
//  TL1=(65536-45872)%256;
//        num++;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        uchar n;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
//        if(key2==0)
//        {
////                delay(10);
////                if(key2==0)
////                {
//                        for(n=0;n<100;n++)
//                        wnyr();
////                }
//        }
}
void delay(uint m)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m;x>0;x--)
                for(y=110;y>0;y--);
}

网友A:
大佬求解  流水灯设计

网友B:
可参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104001986 返回月的天数代码是通用的已经有闰年的处理,只要传递年和月的参数即可返回值用于判断,只要大等于就可执行月递增和年递增。

网友B:
而且不用每天调用,调用一次保存值,判断大等于值后再去调用获取下月的值,即函数只需每月末调用一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