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STM32驱动SH367309的程序如何编写?

楼主(2020-10-03):
工程芯片,SMT32F103
IIC通迅读取信息的芯片,两个SH367309
程序要求:
103芯片分别读取SH36709里面的18个数据,
1号站的数据为CELL1-16个电池的电压数据,1个温度数据,1个电流数据
2号站的数据为CELL1-16个电池的电压数据,1个温度数据,1个电流数据
然后把所读出来的数通过MODBUS协议发送给上位机。
另外再定义30个寄存器,留着我可以通过上位机或者蓝牙写参数
里面读出来的数据我自己来做运用,所有要把注释写好

网友A:
IIC接口读写数据,不是太难吧,何况IIC接口读写数据代码网上很多的。

网友B(2020-12-30):
  你好,我改好带CAN带UART,可以与中颖官方通讯软件通讯的STM32F103程序。 另有STM32F103+SH367309 量产全套方案 大家一起研究,以便提升自己的技术

网友C(2021-01-29):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改好带CAN带UART,可以与中颖官方通讯软件通讯的STM32F103程序。 另有STM32F103+SH367309 量产全 ...

您好,我也正在研究基于SH367309的BMS,请问可以一起研究吗?

网友D(2021-12-21):
你好,你们有最简单的读SH367309的电压、电流、温度的代码吗 ?

网友E:
您好,报3w可以接受吗

网友F(2023-07-25):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改好带CAN带UART,可以与中颖官方通讯软件通讯的STM32F103程序。 另有STM32F103+SH367309 量产全 ...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改好带CAN带UART,可以与中颖官方通讯软件通讯的STM32F103程序。 另有STM32F103+SH367309 量产全 ...

您好,可以分享一起讨论一下嘛

网友G(2024-01-08):
您好,可以分享一起讨论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