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琴及单片机各模块电路图与焊接注意事项

楼主(2020-10-03):
电子琴程序和STC89C52RC单片机各模块图分析!

DZQ-2焊接注意事项

为保证制作出的成品板质量及外形美观,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焊接:

1、电阻。一般电阻的高度最低,因此先焊电阻。注意焊接时观察PCB板的焊盘与器件引脚之间的焊锡,要有水乳交融的感觉。焊接完成后把多余的引脚用剪线钳剪去,剪掉的引脚可保留3-4根;
2、D2。D2的作用是防止电源接反,但其本身有0.7V的压降,供电时需提供5.7V的电源电压。为防止初学者参数上理解混乱,可使用短接线(或使用一根剪掉的引脚)焊接;
3、L。L1、L2、L3一般用短接线(或使用一根剪掉的引脚)焊接;
4、集成电路插座。考虑到调试程序时需经常烧写芯片,在操作不当时(如使用宏晶公司串口编程软件烧写芯片时错误的选择芯片)容易造成芯片损坏,因此,集成电路除使用正规芯片以保证质量外,对初学者易损坏的芯片U1、U2加装了IC插座,分别是40脚、16脚。焊接时注意引脚顺序,插座的一端有一个缺口,应对应PCB板IC的缺口,以避免使用时的混乱;
5、排阻。排阻RP1焊接时注意字迹带点的一端为第一脚,对应PCB板的图形中小方框;
6、SW2。复位开关;
7、S1-S4。S1-S4开关由于各厂家生产时有不同标准,若为直脚,则将引脚与焊盘孔对齐,平衡按下,若为弯角,可先用钳子板直,再将引脚与焊盘孔对齐,平衡按下后焊接;
7、数码管。注意小数点在右下角;
8、S5-S11。S5-S11开关将引脚与焊盘孔对齐,平衡按下后焊接。初学者焊接时把握不好容易损坏,建议焊接时在下方四个焊孔中对角选择两个焊接,以便于更换;
9、发光二极管(LED)。发光二极管(LED)D3-D10为红色,直径5mm。D1、D11颜色分别为红、蓝(或红、绿),直径3mm;
10、电容。先焊小电容再焊大电容。一般电解电容为有极性的,注意正负极;
11、晶振。无源晶振;
12、SW1。电源开关,活动按键有凹槽的一面朝下或放上后用万用表测量J1正极与D2正极,按键按下后导通,再按弹起后应断开。确定后即可焊接;
13、J1。电源端子;
14、J2。DB9卧式母头;
15、J3。扩展端口;
16、J4。喇叭接口,可用导线与喇叭焊接;
17、J5。USB供电接口,请使用专用实验电源。使用时请将L3器件位置焊接磁珠,同时要确保供电电路与220V安全隔离及电气参数。若无专用实验电源,请勿使用此端口。若连接电脑USB口,有可能会对电脑造成损坏,因此不建议使用此端口;
18、J6。扩展输出端口;
19、TTL。串口TTL电平扩展端口;
20、JP1。若使用功放,则将2、3脚连接(或用三芯插针代替,用跳线帽选择)。如暂时不用功放,则将1、2脚连接(输入接地)防止芯片发热甚至损坏;
21、U3、U4、U5。U3、U4、U5集成电路的焊接请注意缺口应对应PCB板IC标示图的缺口;
22、TEST RNet。一端对应P2口(右),一端是功放输入(短接),音频输出选择哪一个口线,则将此口线与功放输入端短接。此处若不接,而功放又处于工作状态,会使功放处于满负荷状态,造成芯片发热甚至损坏,因此,建议平时连接一根口线。如不能明确使用某根口线,在悬空时请参照第20条,将功放输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