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车的电源DC-DC模块

楼主(2020-10-03):
关于小车的电源DC-DC模块,我的小车的电源可以直接作为输入,然后直接输出加到单片机上吗?我用的是LM2596S模块,是否还要加外接的电路

网友A:
电压符合,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B:
从小车点烟器做输出就可以,小车点烟器输出电压一般是12V,LM2596系列开关稳压集成电路最大输出电流3A ,最高输出电压37V ,从小车点烟器做输出没有问题。再根据你的单片机工作电压调整LM2596输出电压为5v或者3.3V.

网友B:
可以的,从小车点烟器口取电就可以,小车点烟器口的输出电压通常是12V,LM2596最大输入电压是37V,用在这儿没有问题。

网友C:
可以直接连的

网友D:
要看需要,可以的话加一个降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