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段C语言代码如何做一个循环?

楼主:
见下图,这段C语言代码要做一百多个if选择,程序每运行一次会进入其中一个if语句,全部写完会有上千行代码,现在我已经写出了两个if选择,用什么样的代码才能省掉这上千行代码,同时又能实现程序功能呢?请大家指教,多谢了!

网友A(2020-10-04):
用对分查表法。

网友B:
判断语句不应该是这样吗

网友B:
那个判断语句应该都有问题,
if(3.146>=temp&&temp>3.137)

目测你应该是使用了数码管显示,可不可以考虑数码管刷新放在定时器里面,定义全局变量保存读取的数值,那样代码就可以减少很多。
使用if嵌套,那样应该是可以少定义一部分变量的,也可以减少代码。

网友C:
有一百多个数值,被封装在一个数组里面,用选择语句扫描这一百多个数值,看temp的值对应数组里面哪一个数值,不知道该如何写这个循环的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判断语句应该都有问题,
if(3.146>=temp&&temp>3.137)

是用的数码管显示,我是新手,定时器没用过,还不会用。我是把一百多个数值放在一个数组里面,temp是ADC采样值,用temp的值和数组里面那一百多个数值做对比,对应上哪一个,就把哪一个显示出来,就是不知道怎样做一个循环,让它自己扫描数组里面的值,我主贴里面截图那种方法是最笨的方法,要复制一百多段,上千行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用的数码管显示,我是新手,定时器没用过,还不会用。我是把一百多个数值放在一个数组里面,temp是ADC ...

如果你的目的是把ADC值显示出来,不需要那么多代码吗,也不需要要和数组对比,直接显示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目的是把ADC值显示出来,不需要那么多代码吗,也不需要要和数组对比,直接显示不就可以了。

之前做的电压表,确实不需要那么多数值,ADC可以直接显示,不过现在我做的温度计,热敏电阻是非线性的,所以要加这么多数值

网友D:
使用定时器可能效果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