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老式电脑开关电源的空耗?

楼主(2020-10-04):
旧电脑开关电源不少废弃的。弃之可惜,但用上又觉得空耗太大,(待机功耗3.2瓦,启动后空载功耗11.3W)。请教高人有没有降低空载损耗的办法?

网友A:
用一个带开关的插板,用完电脑后把插板上的电断掉就行了,简单易行。

网友B:
除了断电,你能做的非常有限,把AC输入端的X电容拿掉,顺便把它的泄放电阻拿掉,可能会增加差模干扰,但是你一般不会有什么感觉,把输出端假负载拿掉,可能会导致空载电压飘高,还可以把吸收电路改一下,不让它吸收那么猛,可能会导致尖峰太高损坏MOS,把MOS换成COOLMOS,减小驱动功率,选型不对可能会炸机,以上这些措施可以减小空载损耗,同时也可以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带开关的插板,用完电脑后把插板上的电断掉就行了,简单易行。

不明白您的意思?

网友C:
最主要的是你想用旧电脑开关电源做什么,
电脑开关电源的特点是:
开关电源与传统直流电源相比具有稳定性好、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电流大等优点。
那要看是否合适,稳定性、体积、重量、效率、电流等方面。
如果不适合,可用其它电源取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主要的是你想用旧电脑开关电源做什么,
电脑开关电源的特点是:
开关电源与传统直流电源相比具有稳定性 ...

利用其5V给手机充电,效率太低了,仅空载损耗就10瓦多!

网友D:
开关电源与传统直流电源相比具有稳定性好、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电流大等优点。
那要看是否合适,稳定性、体积、重量、效率、电流等方面。
如果不适合,可用其它电源取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利用其5V给手机充电,效率太低了,仅空载损耗就10瓦多!

明显这个计划不合理,道理就是养头奶牛挤奶去喂蚂蚁,只挤一滴就够了,回头却又嫌奶牛吃草多。

网友F:
每件产品的设计都有其针对性和专用范围,想更改用处还想好用一般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或者是投入太大,得不偿失。
拿电脑电源给手机充电,或许你是全国第一人;如果只是一部手机,待机5V的电流也有差不多2A,足够你用了,为什么还要启动主电源?如果是极多部手机,还在意那么一点空载功耗吗?电脑电源设计已经很成熟了,你觉得我们这些业余玩玩的会比得过那些专业的人?
若是觉得浪费,想利用起来也只能忍忍了,被淘汰的东西多了去,硬盘、内存、CPU,你能满意的利用起来?

网友G:
手动断电吧

网友H:
旧的ATX开关模式电源需要最小的负载才能正常工作。 如果您的实际负载大于最小负载,则电源应能够满足输出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这个计划不合理,道理就是养头奶牛挤奶去喂蚂蚁,只挤一滴就够了,回头却又嫌奶牛吃草多。

说的是废物利用嘛!就像黄标车淘汰,有时候也发挥一下残值。有没有办法降低一下空耗?

楼主:
断电不是个办法,充电5瓦功率,空耗10瓦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件产品的设计都有其针对性和专用范围,想更改用处还想好用一般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或者是投入太大,得不 ...

说的是这个道理。老产品淘汰是必然,可是现在的电脑电源空耗很低,原因在哪,从电路上可否改进?利用待机5V ,倒是个办法!有点像8吨黄河大卡车运一台冰箱了,有时是没办法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旧的ATX开关模式电源需要最小的负载才能正常工作。 如果您的实际负载大于最小负载,则电源应能够满足输出要 ...

待机功耗3.2瓦,启动后空载功耗11.3W,,,,,,,,,,,,这些都消耗在哪里了?泄放电阻?

网友I:
最好的办法是换电源,换90Plus电源,待机功耗小于1W,工作效率90%以上,电源结构是主动PFC+LLC(谐振)比老式半桥电源优秀,缺点是价格可能有点高。

网友J:
ATX有个副电源,待机时提供TL494 或者是7500B的供电的,这个副电源只有在主机上时才有用,如果电脑电源只想用其中的5V或者12V,可以把这些都去掉,就不存在待机消耗了。可以把主电源的-12V改供TL494,然后用一个启动电阻提供开机瞬间的起振电压。

网友K:
换个电源吧!

楼主:
说的就是废物利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好的办法是换电源,换90Plus电源,待机功耗小于1W,工作效率90%以上,电源结构是主动PFC+LLC(谐振)比老 ...

您说的是调整功率因数吗?功率因数好像和无功功率有关?对用户讲意义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带开关的插板,用完电脑后把插板上的电断掉就行了,简单易行。

不明白您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J:
ATX有个副电源,待机时提供TL494 或者是7500B的供电的,这个副电源只有在主机上时才有用,如果电脑电源只想 ...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不懂原理很难改,能详说吗?

网友L:
某个宝有全协议充电模块,输入接电源12V充电我手机能达到22.5W,你手机高端点的40W,50W都可以。我调试用的可调电源用的是服务器电源带动可调电源模块,空载都13W,短时间使用我不在乎这些电,输出是真的猛哈哈!

网友M:
搞一个带AD检测的单片机,检测充电电流,当充电电流降到一定值时,断开开关电源的供电继电器。
重新充电时,通过点触开关复位单片机,供电继电器闭合,开关电源供电,延时后,然后再用另一个继电器点触短接一下绿线接地,启动电源开始充电。

网友N:
最好就是把它送给别人,这样你也不会心痛还可以换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最好就是把它送给别人,这样你也不会心痛还可以换台新的

物尽其用!很好的想法。可谁要呀?免费!

网友O:
把你显示器的电源线接头剪掉,用万用表的欧母档测出正负极。显示器接头应该是中间是圆针,在边上是一个扁的插针。圆针是正12V、扁针是GND。然后把你的机箱电源的黄色+12V还有黑色GND剥皮后分别和显示器的电源线相联。(一定要注意正负极正确,否则就会损坏你的显示器)。最后用黑胶布把接头包好。OK!。就是买一个适配器直流12V 4A的。连接方法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O:
把你显示器的电源线接头剪掉,用万用表的欧母档测出正负极。显示器接头应该是中间是圆针,在边上是一个扁的 ...

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我是说老式的电脑电源空耗太大!效率不高,尤其是待机损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