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407的GY-30光照模块源程序

楼主(2020-10-04):
这是我前段时间调的光照模块,感觉还行,基本使用一下没问题,代码在压缩包里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BH1750.h"

        u8 t;
        u8 len;
        u16 times=0;
unsigned char        BUF[8];         /* 读取光强中间量 */
int                dis_data;       /* 读取光强中间量 */
int                mcy;            /* 读取光强中间量 */
float                lightPower;     /* 存储光强的变量 */

extern struct ds1302time time;  /* 1302时间 */

char        xianshi[30];
u8        tmp_buf[33];            /* 24l02接受buf */

int main( void )
{
        u8        t                = 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 NVIC_PriorityGroup_2 );               /*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
        delay_init(168);                                                   /* 延时函数初始化 */

        uart_init( 115200 );                                              /* uart */

Init_BH1750();      /* init BH1750 */

        while ( 1 )
        {

                delay_ms( 5 );
                t++;
                if ( t > 40 )
                {

                        mread();                                        /* 连续读取gy30数据 */
                        dis_data        = BUF[0];
                        dis_data        = (dis_data << 8) + BUF[1];     /* 合成数据 */
                        lightPower        = (float) dis_data / 1.2;       /* 得出光强  单位是lx */
                        Single_Write_BH1750( 0x01 );                    /* power on */
                        Single_Write_BH1750( 0x10 );                    /* H- resolution mode */

                        t = 0;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         //向串口2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 lightPower:%f",lightPower);//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delay_ms(5);
          }
                }

}

}

#include "BH1750.h"

void GPIOConfig( 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开启GPIOB的外设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 ( 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sda | scl;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 );
}

void Delay_5us( void )
{
        delay_us(5);
}

void Delay_mms( unsigned int tmp )
{
        unsigned int i = 0;
        while ( tmp-- )
        {
                delay_us(5);
        }
}

/***开始信号***/
void BH1750_Start()
{
        GPIO_SetBits( GPIOB, sda );     /* 拉高数据线 */
        GPIO_SetBits( GPIOB, scl );     /* 拉高时钟线 */
        Delay_5us();                    /* 延时 */
        GPIO_ResetBits( GPIOB, sda );   /* 产生下降沿 */
        Delay_5us();                    /* 延时 */
        GPIO_ResetBits( GPIOB, scl );   /*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void BH1750_Stop()
{
        GPIO_ResetBits( GPIOB, sda );   /* 拉低数据线 */
        GPIO_SetBits( GPIOB, scl );     /* 拉高时钟线 */
        Delay_5us();                    /* 延时 */
        GPIO_SetBits( GPIOB, sda );     /* 产生上升沿 */
        Delay_5us();                    /* 延时 */
}

/**************************************
*  发送应答信号
*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BH1750_SendACK( unsigned int ack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sda;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 );

        if ( ack == 1 )                 /* 写应答信号 */
                GPIO_SetBits( GPIOB, sda );
        else if ( ack == 0 )
                GPIO_ResetBits( GPIOB, sda );
        else
                return;

        GPIO_SetBits( GPIOB, scl );     /* 拉高时钟线 */
        Delay_5us();                    /* 延时 */
        GPIO_ResetBits( GPIOB, scl );   /* 拉低时钟线 */
        Delay_5us();                    /* 延时 */
}

/**************************************
*  接收应答信号
**************************************/
unsigned int BH1750_RecvACK()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        /*这里一定要设成输入上拉,否则不能读出数据*/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sda;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 );

        GPIO_SetBits( GPIOB, scl );                             /* 拉高时钟线 */
        Delay_5us();                                            /* 延时 */

        if ( GPIO_ReadInputDataBit( GPIOB, sda ) == 1 )         /* 读应答信号 */
                mcy = 1;
        else
                mcy = 0;

        GPIO_ResetBits( GPIOB, scl );                           /* 拉低时钟线 */
        Delay_5us();                                            /* 延时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 );

        return(mcy);
}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BH1750_SendByte( unsigned char dat )
{
        unsigned char i;

        for ( i = 0; i < 8; i++ ) /* 8位计数器 */
        {
                if ( 0X80 & dat )
                        GPIO_SetBits( GPIOB, sda );
                else
                        GPIO_ResetBits( GPIOB, sda );

                dat <<= 1;
                GPIO_SetBits( GPIOB, scl );     /* 拉高时钟线 */
                Delay_5us();                    /* 延时 */
                GPIO_ResetBits( GPIOB, scl );   /* 拉低时钟线 */
                Delay_5us();                    /* 延时 */
        }
        BH1750_RecvACK();
}

unsigned char BH1750_Recv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 0;
        unsigned char        bi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        /*这里一定要设成输入上拉,否则不能读出数据*/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sda;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 );

        GPIO_SetBits( GPIOB, sda );                             /*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
        for ( i = 0; i < 8; i++ )                               /* 8位计数器 */
        {
                dat <<= 1;
                GPIO_SetBits( GPIOB, scl );                     /* 拉高时钟线 */
                Delay_5us();                                    /* 延时 */

                if ( 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 GPIOB, sda ) )
                        bit = 0X01;
                else
                        bit = 0x00;

                dat |= bit;                                     /* 读数据 */

                GPIO_ResetBits( GPIOB, scl );                   /* 拉低时钟线 */
                Delay_5us();                                    /* 延时 */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 );
        return(dat);
}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 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 )
{
        BH1750_Start();                         /* 起始信号 */
        BH1750_SendByte( SlaveAddress );        /*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
        BH1750_SendByte( REG_Address );         /*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
        /*  BH1750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
        BH1750_Stop();                          /* 发送停止信号 */
}

/* 初始化BH1750,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
void Init_BH1750()
{
        GPIOConfig();
        Single_Write_BH1750( 0x01 );
}

/* 连续读出BH1750内部数据 */
void m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i;
        BH1750_Start();                         /* 起始信号 */
        BH1750_SendByte( SlaveAddress + 1 );    /*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

        for ( i = 0; i < 3; i++ )               /*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
                BUF[i] = BH1750_RecvByte();     /*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
                if ( i == 3 )
                {
                        BH1750_SendACK( 1 );    /*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BH1750_SendACK( 0 );    /* 回应ACK */
                }
        }

        BH1750_Stop();                          /* 停止信号 */
        Delay_mms( 5 );
}

网友A(2021-07-29):
为什么程序都没有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