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将变量分配到指定的地址当中?

楼主(2020-10-04):
比如我们做有些通迅的时候,终端APP来读取单片机的地址,那么有的是从0X8000开始,那我们怎么把定义的这些变量存在0X8000时面呢,我们一般定义数组都是从0X00开始,也都是满足不了,那怎么办

网友A:
同问,这个我也想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B:
你可以这样

#define Tabl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8000)

这样用
Table= 0x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这样

#define Tabl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8000)

这只是定义了一个变量是吗,是不是然后再把table这个变量来定义一个数组,那么数组的起始位就是0X8000是吗?

网友C:
应用绝对地址访问

网友D:
编译器有指定地址的用法,可以查看编译器的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