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1F05E1单片机脚(RST/P3.6)无法设置为普通I/O口

楼主(2020-10-04):
做了一个循环定时器,用的是STC11F05E(20p),1脚是RST/P3.6,但不论怎样设置下载软件,就是不能变为I/O口功能,晶振是外置的,也点了软件的(复位脚作I/O口),没什么作用,搞晕了,哪个位有知道的请指点下。

网友A:
12c之前的应该就是不行 那个管脚是复位用 我印象里15系之后才能做普通IO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版本低不可修改硬件选项

谢谢,还真没注意看这个,这宏晶的芯片真够乱的。

网友B:
固件版本低不可修改硬件选项

网友C:
在stc下载软件里面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