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DS18B20芯片温度采集 求思路

楼主(2020-10-04):
(无正文)

网友A:
DS18B20芯片是数字芯片,按照时序流程写就行,坛子里有很多现成的程序可以下载,然后你采集了温度做什么用呢?是要显示温度还是控制其他设备,这些都考虑好再找相应的器件组合,然后各个器件代码综合就可以了

网友B(2021-03-18):
同求,非常需要,希望大牛传授有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