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目标未创建是为什么?

楼主:
这个目标未创建是为什么?

网友A(2020-10-04):
程序空间跑到800H以后了,虚假超大了,检查芯片选择和工程设置以及其它

网友B:
这个“目标末创建”的意思是:
没有成功编译,没有得到编译文件。不是你的工程什么的末创建。

网友C:
未注册,在坛子里搜keil注册

网友D:
进制没改?

网友E:
有可能是没有建工程,虽然写程序了,但没建bai工程,只有程序是无法编译的。
或者虽建了工程,但写的程序,要保存C或ASM文件,然后在工程中添加c程序文件或汇编文件。否则,就不能创建目标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