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字有多少个字节?

楼主:
      请教这段字:温度:00.0 ℃  湿度:00.0 %  从温字开始到百分号有多少个字节?        还有图片中代码table[21]=ta[xm3];  大括号中数21是怎样算出来的。

网友A(2020-10-04):
每个汉字2字节,每个ascii码1字节

网友B:
空格也要算进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个汉字2字节,每个ascii码1字节

如果有空格也要算吗?

网友C:
每个汉字有2个字节

网友D:
每个中文字符和温度符号使用两个字节,其他符号,空格每个使用1个字节。 在温度和湿度之间,使用两个空格。 每个冒号后面都有一个空格。 小数点使用一个字节。 温度的十位数从table[6]开始,湿度的十位数从table[21]开始。 您可以计算它进行验证。

网友E:
去看下ASCII码表,空格,标点什么的都算字节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空格也要算吗?

空格当然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