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个独立按键控制不同功能的led灯,检测按键部分好像出了问题,求解

楼主(2020-10-04):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int x);
void KeyProcess(uchar Key);
uchar GetKey();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 (x--)
for(i=0;i<120; i++) ;
}

//检测按键

uchar GetKey()

{

uchar k;

if(P1==0xFF)
return 0;

delayMS(10);

switch (P1)

{

case 0xF7: k=1;break;

case 0xFB: k=2;break;

case 0xFD: k=3;break;

case 0xFE: k=4;break;

default: k=0;

}

while (P1 != 0xFF);//等待释放按键(释放按键时退出循环)

return k;
}
//键盘按键处理

void KeyProcess(uchar Key)

{

switch (Key)

{

case 1://led灯全部点亮

P0=0x00;
break;

case 2://以流水灯形式点亮
P0=0x7f;
while(1)
P0>>=1;
break;
case 3: //led灯进行闪烁
if(Key==3)
{
P0=0x00;
delayMS(100);
P0=0xff;
delayMS(100);
}
while(Key!=3);
break;
case 4://全部关闭
P0=0xff;
break;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Key;

P0=P1=0xFF;

while(1)

{

Key=GetKey();

if(Key!=0)  KeyProcess(Key);

}

}

proteus仿真图

proteus仿真图

用上面程序的hex文件后,按了按键没反应,将检测按键直接删去后有一点反应,但达不到预期效果。

网友A:
你的按键接的高四位吧?按键2,3的功能有逻辑问题。

网友B: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port  P3
#define Ledport  P1
uchar code table0[]={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LED从低位往高位移
unsigned char kscancnt;        //记录进入中断的次数,满一个周期清零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delayMS(uint x);           //延时函数
void KeyProcess(uchar Key);         //按键处理函数
bit flag;
uchar knum;
uint F3cnt,F2cnt,Pwmcnt,T0cnt;
uchar temp=0xff,temp1;
uchar sh_cnt;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 (x--)
      for(i=0;i<120; i++) ;
}
/***************************************************
*                                定时器0初始化子函数
*                        工作方式2,每1000us中断一次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01;                //采用定时器0,工作方式2,
        TH0 = (65536-1000)/256;                         //定时器设置,每隔20us发起一次中断。
        TL0 = (65536-1000)%256;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检测按键

uchar GetKey(uchar kscancnt)

{
   uchar ktmp;
   if(kscancnt==0)
         {
          temp=(Kport&0xf0)>>4;
          ktmp=~temp &(temp1);
          if(ktmp)knum=ktmp;
          temp1=temp;
         }
   return knum;

}

//键盘按键处理

void KeyProcess(uchar Key)
  {

   switch (Key)
        {
           case 1:Ledport=0x00;
                       break;

           case 2:if(F2cnt==200){sh_cnt=++sh_cnt%8;F2cnt=0;}
                          Ledport=table0[sh_cnt];
                      break;
           case 4:if(T0cnt==300)
                    {F3cnt=F3cnt+10;T0cnt=0;}
                          if(F3cnt==130){F3cnt=0;flag=!flag;}
                  Pwmcnt=++Pwmcnt%100;

                          if(flag)
                            {if(Pwmcnt>F3cnt)Ledport=0x00;else Ledport=0xff;}
                          else
                            {if(Pwmcnt>F3cnt)Ledport=0xff;else Ledport=0x00;}
                  break;

           case 8:Ledport=0xff; //全部关闭
                          break;

        }

}

/***************************************************
*               中断服务子函数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H0 = (65536-1000)/256;                         //定时器设置,每隔20us发起一次中断。
    TL0 = (65536-1000)%256;
        kscancnt=++ kscancnt%10;
        if(knum==2)         {F2cnt++; }
    if(knum==4)         {T0cnt++;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
        P0=P1=0xFF;
        timer0_init();
        while(1)
                   {
                 Key=GetKey(kscancnt);
                 KeyProcess(Key);

                }
}
先把程序理解

网友C:
按键释放后主程序再次调用按键就被赋值0,因此,思路需重新考虑。

网友B: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port  P3
#define Ledport  P1
uchar code table0[]={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LED从低位往高位移
unsigned char kscancnt;        //记录进入中断的次数,满一个周期清零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delayMS(uint x);           //延时函数
void KeyProcess(uchar Key);         //按键处理函数
bit flag;
uchar knum;
uint F3cnt,F2cnt,Pwmcnt,T0cnt;
uchar temp=0xff,temp1;
uchar sh_cnt;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 (x--)
      for(i=0;i<120; i++) ;
}
/***************************************************
*                                定时器0初始化子函数
*                        工作方式2,每1000us中断一次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01;                //采用定时器0,工作方式2,
        TH0 = (65536-1000)/256;                         //定时器设置,每隔20us发起一次中断。
        TL0 = (65536-1000)%256;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检测按键

uchar GetKey(uchar kscancnt)

{
   uchar ktmp;
   if(kscancnt==0)
         {
          temp=(Kport&0xf0)>>4;
          ktmp=~temp &(temp1);
          if(ktmp)knum=ktmp;
          temp1=temp;
         }
   return knum;

}

//键盘按键处理

void KeyProcess(uchar Key)
  {

   switch (Key)
        {
           case 1:Ledport=0x00;
                       break;

           case 2:if(F2cnt==200){sh_cnt=++sh_cnt%8;F2cnt=0;}
                          Ledport=table0[sh_cnt];
                      break;
           case 4:if(T0cnt==300)
                    {F3cnt=F3cnt+10;T0cnt=0;}
                          if(F3cnt==130){F3cnt=0;flag=!flag;}
                  Pwmcnt=++Pwmcnt%100;

                          if(flag)
                            {if(Pwmcnt>F3cnt)Ledport=0x00;else Ledport=0xff;}
                          else
                            {if(Pwmcnt>F3cnt)Ledport=0xff;else Ledport=0x00;}
                  break;

           case 8:Ledport=0xff; //全部关闭
                          break;

        }

}

/***************************************************
*               中断服务子函数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H0 = (65536-1000)/256;                         //定时器设置,每隔20us发起一次中断。
    TL0 = (65536-1000)%256;
        kscancnt=++ kscancnt%10;
        if(knum==2)         {F2cnt++; }
    if(knum==4)         {T0cnt++;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
        P0=P1=0xFF;
        timer0_init();
        while(1)
                   {
                 Key=GetKey(kscancnt);
                 KeyProcess(Key);

                }
}

网友D:
晕死, 按键高4位, 你判断低4位,错了。

switch (P1)

{

case 0xF7: k=1;break;

case 0xFB: k=2;break;

case 0xFD: k=3;break;

case 0xFE: k=4;break;

default: k=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