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多功能LED照明灯

楼主:
如图:

功能介绍:
1.手电筒照明;
2.马灯式照明;
3.有USB输出方式;
4.有220V交流供电方式;
5.有太阳能供电方式;
6.有充电电池供电方式。
总之是个多组合方式。

拆解:
1.手电筒照明,用的是1W的LED加个限流电阻;

2.内部结构:

一是7号可充电池;二是USB接口;三是220V输入接口;
四是太阳能电池板;五是电路板;六是马灯。

电路板上有四只整流二极管;两只电阻;
一只无极性电容(阻容降压);
一只电解电容;一只发光二极管(电源指示)。

这种多功能LED灯,我认为可以用手机充电器电路板
和单片机控制改造成稳定、新颖、耐用、美观的LED灯。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2020-10-16):
我也觉得,并且我家也有。但确实是觉得有改进空间,因为这个设计人肯定是把重点放在多功能了,你看他这个
                                                             •   •   •
双功能。

网友B:
涨长见识!。。。。。。。。

网友C(2020-11-16):
看这电路结构有点害怕:220V输入只是简单的阻容降压后与USB口连接,当接入220V市电时,USB口的其中一端直接与市电连接,会有被点击的危险。慎用!

网友D:
露营灯,有类似坏了。

网友E:
非隔离架构,不安全

网友F(2020-12-30):
这个电路加了电阻给LED限流,效率不会太高,220v充电用的是阻容降压,安全系数极低,最大的优点就是便宜,但是质量一定不高,用不了多久会坏,而且有触电危险,浪费了资源浪费材料,生产出了劣质产品,生产商赚的是微小的利润,但损坏的是整体的利益(环境、资源、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等等),该出手强制手段去管伪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