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转DC开关源,如何设计输出额定电流2A,功率因数PF>=0.9呢

楼主(2020-10-04):
(无正文)

网友A:
看似简单,但不确定因素太多。从设计、选材、工艺,PCB布局等等。没有多年的经验积累根本做不到。可以找一款满足此要求的电源逆向仿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简单,但不确定因素太多。从设计、选材、工艺,PCB布局等等。没有多年的经验积累根本做不到。可以找一 ...

如果是输出功率24W,电压12V呢

网友B:
24w的电源功率比较小,可以用逐流滤波电路,不需要做额外的PFC处理,功率因数可以达到0.9,用电路仿真一下,调整一下电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w的电源功率比较小,可以用逐流滤波电路,不需要做额外的PFC处理,功率因数可以达到0.9,用电路仿真一下, ...

有资料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w的电源功率比较小,可以用逐流滤波电路,不需要做额外的PFC处理,功率因数可以达到0.9,用电路仿真一下, ...

主要是计算过程比较多。

网友C:
要求实际上很高。 这需要仔细的设计工作,例如零件选择,电路拓扑,开关频率等。

网友D:
L6562加UC3842加LM358可以做,如果你是业余DIY,还是比较困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6562加UC3842加LM358可以做,如果你是业余DIY,还是比较困难的

有资料参考吗

网友E:
fan4800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