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开发板HC-06蓝牙模块使用AT发送后无反应

楼主:
我的是HC-06蓝牙模块
RXD连接的开发板的P31,TXD连接的开发板的P30

发送AT无反应
怎么办

网友A(2020-10-28):
HC06的key要接高电平,而且AT指令的波特率是38400

网友B:
串口重用了,电脑与单片机需要串口传输数据,蓝牙和串口要传输数据,你共用一个串口就会这样,解决办法:使用单片机不同的串口,直接将蓝牙连接到串口模块到电脑

网友C:
后面加回车,和不回车试一下,一定要在没有连接时发送,连接后发送,做为透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