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损耗和开关管的选择有关系吗?

楼主(2020-10-05):
是不是和漏源极电阻有关?原来开关管散热片不热,用K6A65D代替10N60C降低输出电流后也发热显著。什么原因?

网友A:
开关电源的损耗大部分来自开关器件(MOSFET 和二极管),另外小部分损耗来自电感和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损耗大部分来自开关器件(MOSFET 和二极管),另外小部分损耗来自电感和电容。

变压器也是重要发热器件

网友B:
10N60C的漏源电阻为0.73 ohm,而K6A65D的漏源电阻为0.95 ohm,因此K6A65D会产生更多的热量。

网友C:
开关速度也很关键,最好拿示波器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N60C的漏源电阻为0.73 ohm,而K6A65D的漏源电阻为0.95 ohm,因此K6A65D会产生更多的热量。

谢谢!这两数值我没查到。是不是还可能有开关速度损耗发热的问题?看来场效应管的导通电阻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