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重复执行代码

楼主(2020-10-05):
写了一个很简单   步进马达的测试程序,单片机执行的时候  马达一直在转

可程序里 没有 死循环,只有一个 8拍   ,执行完了 照理应该不转了

  什么原因造成步进马达一直转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void delay(int i)

{
        int j;
         int i;
        for(;i>0;i--)

            for(j=50;j>0;j--)

                      ;
}

int main()
{

    int step[]={0x01,0x05,0x04,0x06,0x02,0x0a,0x08,0x09};

    int i;

    for(i=7;i>=0;i--){

                        P2=step[ i ]   ;
                        delay(10)   ;

                                    }

   return 0;
}

网友A:
如图修改:

网友B:
把return 0  不要改成FOR();;

网友B:
把return 0 不要,改成for(;;){}

网友C:
程序末尾写个while(1);不然程序会回到主程序重复执行。

网友D:
把return 0换成while(1);

楼主:
谢谢    找了一本c    51 的书    main 确实要加 while(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末尾写个while(1);不然程序会回到主程序重复执行。

的确如此

楼主:
统一回复  :
查了资料   单片机  main 函数 结尾 一般做法都要加死循环

哎 要是一开始找本c 51的书看看 问题就早发现了

网友E:
死循环的话
for(unsigned char d;;d++)
{
     放你要死循环的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