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铺铜遇到的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
零件画的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铺铜的时候,4个引脚居然铺成了这种形状:

有高手知道是为什么嘛?感谢。

网友A(2020-10-06):
网络铺铜需要定义网络名,否则就不会和对应的焊盘形成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络铺铜需要定义网络名,否则就不会和对应的焊盘形成连接

嗯,这个我知道,图上的问题是top铺铜不接地,应该围着焊盘绕个圈,但是这个圈的形状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