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CD1602显示汉字(中文)源程序

楼主(2020-10-05):
无聊弄个1602显示汉字的程序玩玩。本程序是在51单片机上实现的,能够实现汉字。汉字是自己写的库是用软件取码如果有需要,大家自己可以根据需要制成想要实现效果的文字。

#include"stc15f2k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数据端口接 P0

sbit lcdrs=P2^7;//端口定义
sbit lcdrw=P2^6;//端口定义
sbit lcden=P2^5;//端口定义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

                        0x00,0x00,0x00,0x1F,0x00,0x00,0x00,0x00,//一  0x00
                        0x00,0x04,0x1f,0x15,0x15,0x1f,0x04,0x04,//中  0x01
                        0x1F,0x04,0x04,0x06,0x05,0x04,0x04,0x04,//下  0x02
                        0x1F,0x04,0x1F,0x15,0x1F,0x15,0x1F,0x15,//雨  0x03

   0x00,0x00,0x00,0x00,0x1e,0x12,0x12,0x12,//"叶1653"左上半部分代码 0x04
   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1f,0x04,//"叶"右上半部分代码 0x05
   0x12,0x12,0x12,0x1e,0x00,0x00,0x00,0x00,//"叶"左下半部分代码 0x06
   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叶"右下半部分代码 0x07

//

};

uchar code table1[]={0x00,0x01,0x10,0x10,0x04,0x05,0x10,0x10,0x00,0x01,0x02,0x03,};//自定义字符数据地址

  24. uchar code table2[]={0x02,0x03,0x10,0x10,0x06,0x07,};

  25. /******************************

  26.        ms延时函数

  27. ******************************/

void delay(uchar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2;y>0;y--);

}

/******************************

   lcd1602写命令函数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P0=cmd; //写了命令

    lcdrs=0;

    lcdrw=0; //选择指令寄存器

    lcden=1;

    delay(5);

lcden=0; //使能拉低

lcden=1;

}

/******************************

    lcd1602写数据函数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rs=1;

       lcdrw=0; //选择数据寄存器

       lcden=1;

       P0=date; //写了命令

       delay(5);

       lcden=0; //使能拉低

       lcden=1;

}

/******************************

     lcd1602初始化

******************************/

void init_lcd1602()

{

     write_cmd(0x01); //清屏

write_cmd(0x38); //功能设置

     write_cmd(0x0c); //显示设置

     write_cmd(0x06); //输入方式从左到右

       delay(1);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_lcd1602();//1602显示初始化
                        delay(1);
                        while(1)

  {

write_cmd(0x40); //开始写入你要显示的自定义字符、汉字代码
   for(i=0;i<64;i++)
  {

write_date(table[i]);
  delay(5);

  }

  write_cmd(0x80); //从第一行第一列开始显示

for(i=0;i<12;i++) //显示自定义字符

{
  write_date(table1[i]);
delay(5);

}
write_cmd(0xc0); //显示第二行

   for(i=0;i<6;i++)
{

write_date(table2[i]);

delay(5);

      }

}

}

楼主:
这个程序是在里面加了滚动显示的

LCD1602显示中文 滚动(汉字).zip

51单片机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虽然目前800×480分辨率的4寸液晶价格低到60元了,但对于批量大的产品,采用1602较LED数码管显示,功能强、成本低,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B(2022-12-22):
多谢LZ分享,正在找呢!

网友C(2023-05-19):
取模方式是咋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