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的超声波测距倒车系统源程序 lcd1602显示

楼主(2020-10-05):
代码已包括蜂鸣器 图中并没有显示出蜂鸣器 需自行加入

Arduino源程序:
#include <LiquidCrystal.h>
const int RS=2, EN=3, DB4=4, DB5=5, DB6=6, DB7=9, beep=8;
const int TrigPin = 13;
const int EchoPin = 11;
float cm;
LiquidCrystal lcd(RS, EN, DB4, DB5, DB6, DB7);

void setup()
{
  lcd.begin(16,2);
  Serial.begin(9600);
  pinMode(TrigPin, OUTPUT);
  pinMode(EchoPin, INPUT);
  pinMode(13, OUTPUT);
  pinMode(beep,OUTPUT);  //蜂鸣器引脚设定为输出
  lcd.print("yan wu"); //将hello,world!显示在LCD上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低高低电平发一个短时间脉冲去TrigPinno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cm = pulseIn(EchoPin, HIGH) / 58; //将回波时间换算成cm
  cm = (int(cm * 100)) / 100; //保留两位小数
   for(int i = 0 ; i < 100 ; i++)    //循环100次
  {
    digitalWrite(beep,HIGH);    //设置输出高电平
    delayMicroseconds(220); //延时PotBuffer值 us
    digitalWrite(beep,LOW);     //设置输出低电平
    delayMicroseconds(220);       //延时100us
  }
  if (cm < 10)
    {
      digitalWrite(13, HIGH);
     delay(100);
     digitalWrite(13, LOW);
     /*lcd.print(cm);
     lcd.print("cm");//串口输出
     lcd.println();*/
      }
  else if (cm > 10 && cm < 50)
    {digitalWrite(13, HIGH);
     delay(300);
     digitalWrite(13, LOW);
    /*  lcd.print(cm);
     lcd.print("cm");//串口输出
     lcd.println();*/
      }
  else if (cm > 50)
    {digitalWrite(13, HIGH);
     delay(10);
     digitalWrite(13, LOW);
      /*lcd.print(cm);
     lcd.print("cm");//串口输出
     lcd.println();*/
      }
  Serial.print(cm);
  Serial.print("cm");//串口输出
  Serial.println();
  lcd.setCursor(0, 1); //将闪烁的光标设置到column 0, line 1 (注释:从0开始数起,line 0是显示第一行,line 1是第二行。)
  lcd.setCursor(5, 1);
   lcd.print(cm);
   lcd.setCursor(11, 1);
     lcd.print("cm");//串口输出
     lcd.println();
}

网友A(2021-11-10):
这个显示的代码是完整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