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错误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2020-10-06):
D:\Keil_5\ARM\PACK\Keil\STM32F1xx_DFP\2.2.0\Device\Include\stm32f10x.h(106):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RTE_Component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没有这样的文件或目录,检查下哪里错了或者重启程序

网友B:
头文件找不到 把路径告诉它就行了

网友C:
缺少RTE_Components.h"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