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接5v电源 连接步进电机驱动器 那驱动器还需要外接24v电源吗?

楼主(2020-10-06):
单片机接5v电源  连接步进电机驱动器  那驱动器还需要外接24v电源吗我是新手 不太懂   希望大神解答  谢谢!!!

网友A:
要看你的步进电机有多大,如果是很小的步进电机,直接用三极管控制5V的输入,然后手动写相序信号。 电机也是可以转起来的。  但是如果要用模块来控制,最少也需要12V的外部电源。
对于初学者,手动写相序信号来驱动,还是有必要的。 就像你学车, 如果学会了手动档, 以后自动挡很快就可以上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步进电机有多大,如果是很小的步进电机,直接用三极管控制5V的输入,然后手动写相序信号。 电机也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步进电机有多大,如果是很小的步进电机,直接用三极管控制5V的输入,然后手动写相序信号。 电机也 ...

谢谢 我想在问一下  我用的2H45B步进电机驱动器, 线路上应该怎么和51单片机连接

网友B:
需要连接外部电源,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非常弱,需要驱动模块放大电流,同时为了获得必要的扭矩,驱动模块需要外接更高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连接外部电源,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非常弱,需要驱动模块放大电流,同时为了获得必要的扭矩,驱动模块需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想在问一下  我用的2H45B步进电机驱动器, 线路上应该怎么和51单片机连接

A+,A-,B+,B-分别接4线步进电机线圈。  PUL+,DIR+接5V供电, PUL-接单片机脉冲输出脚,DIR-接单片机方向控制脚,驱动器带光电隔离的,所以,一般学习直接接单片机输出脚就可以了。   ENA不接,步进电机也可以转得起来。 至于什么功能,自己往后慢慢研究。  应该还有一个12V到24V的供电接口,这个要单独接开关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A-,B+,B-分别接4线步进电机线圈。  PUL+,DIR+接5V供电, PUL-接单片机脉冲输出脚,DIR-接单片机方向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