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下 ,ad7171芯片调试笔记

楼主(2020-10-06):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是使用AD芯片,采集一个电压信号 ,使用了AD77171A芯片
程序从别的地方找了,参照改了下,代码如下
/********************************************************************************
Author : Akshay Kumar B U (akshay.kumar@analog.com)
                                        India Applications Support Team

Date : December 2013

File name : AD7171.c

Description : This is an executable file containing all definitions of functions used for operating AD7171 in SPI mode.

Hardware Platform : ADuCM360 + AD7171
********************************************************************************/

/* ADuCM360 interface with AD7171
SCLK                                - P1.1
PDRST                                - P1.2
DOUT/RDY                - P1.3
*/
//引脚说明 ; AD7171_SCLK =  PBout(12), Read Data= Pb.6
#include "ad7171.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 UART-based external variables
u8 ucTxBufferEmpty  = 0;       // Used to indicate that the UART Tx buffer is empty
u8 szTemp[64] = "";            // Used to store string before printing to UART
u8 nLen = 0;
u8 AD_i = 0;
u8 ucWaitForUart = 0;          // Used by calibration routines to wait for user input

//Initializing AD7171 to default settings
void InitializeAD7171(void)
{
        AD7171_SCLK =0;
        delay_us(1);                          // 100ns delay
        delay_ms(1);    //1ms delay
}

void SpiFunction(u16 *InputBuf, u16 *OutputBuf, u16 NoOfBytes)
{
int i,j;
u16 TempInput = 0x00;
//unsigned int TempOutput = 0x00;
u16        ReceivedBit = 0x00;
        for(i=0; i< NoOfBytes; i++)
        {
                //TempOutput = *OutputBuf;
                for(j=0; j<8; j++)
                {
                                ////////////WRITE DATA/////////////

                        TempInput<<=1;

                        AD7171_SCLK =0;//ADuCM360GpioOutput(AD7171_SCLK, PIN_LOW);
                        delay_us(1);//Delay(100);
                        AD7171_SCLK =1;
                        delay_us(1);//Delay(100);

                //if(0x80==(TempOutput & 0x80))
                //        {
                //        ADuCM360GpioOutput(AD7171_SDIN, PIN_HIGH);
                //        }
                //        else
                //        {
                //                ADuCM360GpioOutput(AD7171_SDIN, PIN_LOW);
                //        }
                //  TempOutput<<=1;
                //        Delay(1);

                        ////////////WRITE DATA ENDS/////////

                        ///////////READ DATA///////

                        ReceivedBit = PBin(6);//ADuCM360GpioInput(AD7171_DOUTRDY);
                                if(0x1==ReceivedBit)
                                        {
                                                TempInput |= 1;
                                        }

                        ////////////READ DATA ENDS/////////

                }
                *InputBuf = TempInput;
                OutputBuf++;
                InputBuf++;

        }

        AD7171_SCLK =1;//ADuCM360GpioOutput(AD7171_SCLK, PIN_HIGH);
        delay_us(1);//Delay(100);
}

void SpiFunction2(u16 *InputBuf, u16 *OutputBuf, u16 NoOfBytes)
{
int i,j;
u16 TempInput = 0x00;
//unsigned int TempOutput = 0x00;
u16        ReceivedBit = 0x00;
        for(i=0; i< NoOfBytes; i++)
        {
                //TempOutput = *OutputBuf;
                for(j=0; j<8; j++)
                {
                        TempInput<<=1;
                        AD7171_SCLK =0;//ADuCM360GpioOutput(AD7171_SCLK, PIN_LOW);
                        delay_us(1);//Delay(100);
                        ReceivedBit = PBin(6);//ADuCM360GpioInput(AD7171_DOUTRDY);
                                if(0x1==ReceivedBit)
                                        {
                                                TempInput |= 1;
                                        }
      AD7171_SCLK =1;
                        delay_us(1);//Delay(100);

                }
                /*

        for (i = 0; i < 16; i++)
        {
                SCLK = 0;
                usData = usData << 1;
                usData |= DAT;
                SCLK = 1;
        }

                */
                *InputBuf = TempInput;
                OutputBuf++;
                InputBuf++;
        }

        AD7171_SCLK =1;//ADuCM360GpioOutput(AD7171_SCLK, PIN_HIGH);
        delay_us(1);//Delay(100);
}

//Function to Read data from AD7171
u16 ReadFromAD7171(void)
{
        u16 ready = 0x000001;
        u16 DataReg = 0x000000;
        u16 InputRegister[10];
        u16 OutputRegister[10];
        u16 StatusBar = 0x00;
        int i=0;
                AD7171_SCLK =1; //ADuCM360GpioOutput  (AD7171_SCLK, PIN_HIGH);

                while(ready)                                              // Waits untill the DOUT/RDY pin goes low to indicate
                {                                                   // data is converted and is ready to be read.
                        ready = PBin(6);//ADuCM360GpioInput (AD7171_DOUTRDY);
                }

                delay_ms(1);//Delay(1000);

                SpiFunction2(InputRegister, OutputRegister, NoOfByte);                                   //SPI read write
                        for(i=0; i<2; i++)
        {
                                        DataReg        <<= 8;
                                        DataReg |= InputRegister[i];
                                }

                         StatusBar = (InputRegister[2] & 0x0000FF);

//                ErrorCheck(InputRegister[2]);    // Performs Error Check in AD7171 Received Data. 'ErrorBit' is set to 1 if any error is present.
    delay_us(1);

                do
                {
                        ready = PBin(6);//ADuCM360GpioInput  (AD7171_DOUTRDY);
                }        while(ready != 0x01);
    return DataReg;

}

/*

// Performs Error Check in the received data
void ErrorCheck(unsigned int Status)
{
        if(0x20 ==(Status & 0x20))
    {
              InitializeAD7171();             //Initializes the AD7171 device when the Error bit is set
                                                                                                   //or when the pattern bits PAT2,PAT1 and PAT0 are not equal to 101
                                                   //or when ID bits ID1 and ID0 are not equal to 01.
//                                   sprintf ( (char*)szTemp, "Error Present as Error Bit in Status Register is set high \r\n");
//                   nLen = strlen((char*)szTemp);
                   if (nLen <64)
                                 SendString();
          }
        if (0x05 != (Status & 0x05))
                {
                        InitializeAD7171();
//                    sprintf ( (char*)szTemp, "Error due to mismatch in Pattern Bits \r\n");
//                   nLen = strlen((char*)szTemp);
                   if (nLen <64)
                                 SendString();
          }
        if (0x08 != (Status & 0x08))
                {
                        InitializeAD7171();
//                    sprintf ( (char*)szTemp, "Error due to mismatch in ID bits of Status Bar \r\n");
//                   nLen = strlen((char*)szTemp);
                   if (nLen <64)
                                 SendString();
          }
        else if (0x0D ==(Status & 0x0D))
                {
//                        sprintf ( (char*)szTemp, "No Error \r\n");
//                   nLen = strlen((char*)szTemp);
                   if (nLen <64)
                                 SendString();
                }
}

*/

但是发现读到的数值 ,算出的结果,比实际的值要小些,还没找到问题

楼主:
首次发贴,自己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