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导入PCB警告:在编译工程时发生错误

楼主(2020-10-06):
AD从原理图导入PCB时出现这种问题什么情况?求支招怎么解决
ad警告:在编译工程时发生错误
求解决方法

网友A:
schlib和pcblib的pin数量或名字对不上。

网友B:
最低下红字左,点击下看报什么错误

网友C:
首先一般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没有添加封装,然后查看一下相关的名称和数量是否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