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驱动器怎么连线

楼主(2020-10-06):
51单片机和2H45B驱动器   线连接 怎么连接   是直接驱动器的脉冲、方向、使能与51单片机的I/O连接吗
新手求学  谢谢大家

网友A:
看驱动器说明书,一般都会有电路连接的

网友B:
2H458一般都会有接线的,看着自己的51接点在哪照着接就行

网友C:
在不看说明书的情况下,和单片机驱动航天飞机或导航卫星什么的一个道理
说爱江山不爱美人的一般是江山&美人一样都没有,估计你也是

网友D:
先确定一下电路电压,是不是5V驱动的,如果脉冲频率不高,用定时器写脉冲程序,跟IO接上就OK了

网友D:
确定一下驱动电压是不是5V的,如果脉冲频率不是很高,用定时器写一个脉冲程序跟IO接上就OK了

网友E:
光耦级联,共阳连接比较好 ,单片机也可以直接连PUL-  DIR-   PUL+DIR+接5V和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