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12864怎么用Arduino驱动?求帮助

楼主(2020-10-06):
(无正文)

网友A:
mini12864图:    mini12864可配合取模软件及各种单片机可完成中文汉字、英文字符和图形显示,更适合Arduino做显示相关的互动作品,该mini液晶屏成本相对较低,适用于各类仪器,小型设备的显示领域。 由于LCD驱动IC众多,这里我们仅以OPENJUMPER的mini12864LCD为例教学,其他的LCD,你只需找到不同的库来驱动即可。 下面按步骤来驱动mini12864显示图片: 第一步:下载取模软件  字模提取V2.2.zip (512.81 KB)  (下载次数: 3866, 2012-8-29 10:35 上传)  第二步:处理图片,把你想要mini12864显示的图片,用软件处理为128*64的.bmp图           如图:    第三步:使用取模软件             1、打开取模软件,新建图像,选择宽度128,高度64                2、打开你的图片,将做好的分辨率为128*64的.bmp图导入              3、反向取模,由于此处用的液晶点阵为反向显示,这里的取模须反向取模。(取消这一步,使用程序库里函数也可以达到此效果反向显示)            4、生成数组,并复制下面的数组     第四步:下载库文件  Lcd12864.zip (2.65 KB)  (下载次数: 4430, 2012-8-29 14:44 上传) ,安装在arduino安装文件的libraries下面,打开IDE,敲入下面示例代码。  第五步:复制刚才生成的数组,取代 bmp3[1024]里面的所有数组,编译并下载到您的arduino里。 [mw_shl_code=c,true]#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SPI.h"  unsigned char const bmp3[102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C0,0xF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 0xF0,0xC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FC,0xFC,0xFC,0x30,0x3C,0x0C,0x0C, 0x0C,0x0C,0x0C,0xFC,0xF0,0xF0,0x00,0x00,0x00,0x00,0xF0,0xF0,0xFC,0x0C,0x0C,0x0C, 0x0C,0x0C,0x0C,0x0C,0xFC,0xF0,0xF0,0x00,0x00,0x00,0x00,0xFC,0xFC,0xFC,0x30,0x3C, 0x0C,0x0C,0x0C,0xFC,0xF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F,0x0F,0x3F,0x30,0xF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 0xF0,0x30,0x3F,0x0F,0x0F,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30,0xF0,0xC0,0xC0, 0xC0,0xC0,0xC0,0xFF,0x3F,0x3F,0x00,0x00,0x00,0x00,0x3F,0x3F,0xFF,0xC3,0xC3,0xC3, 0xC3,0xC3,0xC3,0xC3,0xF3,0x33,0x33,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3F,0x3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FC,0xF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C, 0x0F,0x03,0x03,0x03,0xFF,0xFC,0xFC,0x0C,0x0F,0x03,0x03,0x03,0xFF,0xFC,0xFC,0x00, 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C,0x0F,0x03,0x03,0x03,0x03,0x03,0xFF,0xFC,0xFC, 0x00,0x00,0x00,0x00,0xFC,0xFC,0xFF,0xC3,0xC3,0xC3,0xC3,0xC3,0xC3,0xC3,0xFF,0xFC, 0xFC,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C,0x0F,0x03,0x03,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0F, 0x3F,0x30,0x30,0x30,0x30,0x30,0x3F,0x0F,0x0F,0x00,0x00,0x00,0x00,0x0F,0x0F,0x3F, 0x30,0x30,0x30,0x3C,0x0C,0x3F,0x3F,0x3F,0x00,0x00,0x00,0x00,0x3F,0x3F,0x3F,0x00, 0x00,0x00,0x00,0x00,0x3F,0x3F,0x3F,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3F,0x3F,0x00, 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C,0x3C,0x30,0x30,0x30,0x30,0x30,0x3F,0x0F,0x0F, 0x00,0x00,0x00,0x00,0x0F,0x0F,0x3F,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C,0x0C, 0x0C,0x00,0x00,0x00,0x00,0x3F,0x3F,0x3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F,0x0F,0x0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setup() {    lcd12864 x;   x.LcmInit(); } void loop() {       lcd12864 x;     x.PUTBMP(bmp3);             //液晶点阵正向显示1秒     delay(1000);     x.PUTREVERSEBMP(bmp3);        //反向显示1秒     delay(1000); }[/mw_shl_code]  第六步:mini12864与arduino之间的接线。      CS—— 8                   //片选 低有效 RST—— 9          //给芯片复位,低有效,如果不需软件给芯片复位,可不连接       A0——10              //数据和命令选择,L 命令 H  数据 CLK——13           //时钟 MOSI——11         //数据 GND——GND          //电源接线 VCC——5V LED——背光选择     //低有效     显示效果:

网友B:
看下这个屏啥驱动,下载ardinuoIDE。选择你的开发板,下载开发板驱动库,安装这个屏的驱动库,然后学习例程,最后自己调用驱动库函数驱动这块屏,做你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