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的定点运算和浮点运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10-06):
STM32F2系列单片机能定义Float或者double数据进行浮点运算嘛?单片机只能进行定点处理又是什么意思?请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进行浮点运算,但是速度相对整型很慢。我现在看到的很多都是将浮点数进行Q格式转换,然后在运算,具体的Q格式我还没太理解。你可以查资料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