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

楼主(2020-10-07):
求图中芯片型号,急急急

求图中芯片型号

求图中芯片型号

网友A:
应该是TL082c运算放大器

网友B:
TL082CDR    丝印082C   贴片SOP8    线性运算放大器

网友C:
上面的不是写着082C........ 应该是个运放

网友D:
半分钟的事!

网友E:
应该是TL082运算放大器

网友F:
运放芯片

网友G:
首先要看这块板子的功能是做什么用的  然后找到电源引脚的位置  就好推理了

网友H:
麻烦拍照能不能正一点。上面不是写的很清楚吗?082c

网友I:
运算放大器

网友C:
几天了,悬赏的20大洋应该给第一个正确回复的了吧

网友J:
SGS TL082C sop 8 pin

网友K:
同意, 应该是TL082运算放大器

网友L:
运算放大器  品牌是ST     型号是:TL082CD/TL082CDT    封装为SO8

运放

运放

i型号

i型号

网友M:
TL082C运算放大器

网友N:
TL082双运放

网友O(2020-11-06):
TL082C,立创商城里面可以找PDF文档

网友P:
TL082运算放大器

网友Q:
TL082CDR    丝印082C   贴片SOP8

网友R:
ST的TL082c型FET运算放大器

网友S:
TL082运算放大器吧

网友T:
下一次图片拍正一点,谢谢

网友U:
丝印写着082C,搜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V:
TL082C 由外围电路可以确定是 运算放大器

网友W:
TL082c运算放大器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X:
TL082c运算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