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通过一根正极和负极,试了一试,为什么灯乱亮,有时候还亮好几个,亮度也不同

楼主(2020-10-07):
我通过一根正极和负极,试了一试,为什么灯乱亮,有时候还亮好几个,亮度也不同,迷茫了,我一开始以为是矩阵,能不能给我讲讲原理,我想实现几个字的移动

网友A:
1.你用多高的电压试的?不同颜色的LED,电压不一样的,如果电压过高,电流就变大很容易烧。
2.这就是矩阵啊。
3.移动几个字,是字符还是汉字?字符的话是可以的,汉字的话就算了,除非汉字是一,二,川,山之类的,否则要四个点阵才行。不说这些,你连点阵的原理都还没搞清楚,就想移动字符,有点不现实,网上有大把例程,多找找,会有字符移动的,先抄,抄着抄着,自己再想想就明白了。

网友B:
1、看一下这块点阵的型号,上网查查。2、用电池或5v电源(串一个限流电阻)测点阵,在纸上画出来,完整了解点阵的排列结构。

网友C:
你在测试的时候接限流电阻了吗,如果没有这个点阵模块很可能已经烧坏了

网友D:
要接限流电阻,如果颜色不同的电压也不同限流电阻的取值也不同

网友E:
大概是限流电阻的原因。

网友F:
限流电阻可能出错,也有可能点阵被你烧了

网友G:
正常来说这种led就是矩阵,不同的矩阵控制不同,具体你要找厂家

网友H:
Led類的東西都比較不容易完全代用就是各廠家的數值和年代製程都不同要看供應商的規格再研究吧!

网友I:
这是8 x 8 LED矩阵,顶部和底部的各个连接对应于LED的阴极和阳极(您可以测试顶部或底部的连接是否为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