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模数转换实验,实验数码管显示电平代码一直是0008,实际应显示3845,代码哪里出错?

楼主(2020-10-07):
#include"reg52.h"
#include"adc.h"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unsigned char displaydig[4];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datapros()
{
   uint temp;
   static u8 i;
    if(i==50)
{
  i=0;
   temp=Read_AD_Value(0x94);   //notice ???????
    }
i++;
   displaydig[0]=smgduan[temp/1000];
   displaydig[1]=smgduan[temp%1000/100];
   displaydig[2]=smgduan[temp%1000%100/10];
   displaydig[3]=smgduan[temp%1000%100%10];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
  GPIO_DIG=displaydig[i];
  delay(100);
  GPIO_DIG=0x00;
}
}
void main()
{
   while(1)
   {
     datapros();
  DigDisplay();
   }
}

#include"reg52.h"
#include"adc.h"
#include"intrins.h"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sbit CS=P3^5;
sbit CLK=P3^6;
sbit DIN=P3^4;
sbit DOUT=P3^7;
void SPI_Write(uchar dat)
{
    uchar i;
CLK=0;
for(i=0;i<8;i++)
{
   DIN=dat>>7;
   dat<<=1;
   CLK=0;   //????

   CLK=1;

}
}
uint SPI_Read()
{
    uchar i,dat=0;
CLK=0;
for(i=0;i<12;i++)
{
    dat<<=1;
    CLK=1;
    CLK=0;    //????????
    dat|=DOUT;

}
   return dat;
}
uint Read_AD_Value(uchar cmd)
{
    uint AD_Value;
    int i;
CS=0;
CLK=0;
SPI_Write(cmd);
for(i=6;i>0;i--);
CLK=1;    //????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AD_Value=SPI_Read();
//_nop_();
CS=1;
return AD_Value;
}

#ifndef __ADC_H__
#define __ADC_H__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uint Read_AD_Value(uchar cmd);
uint SPI_Read();
void SPI_Write(uchar dat);
#endif

网友A:
datapros()函数写错了,应该这样写。

void datapros()
{
   uint temp;
   static u8 i;
    if(i==50)
{
  i=0;
   temp=Read_AD_Value(0x94);   //notice ???????
    displaydig[0]=smgduan[temp/1000];
   displaydig[1]=smgduan[temp%1000/100];
   displaydig[2]=smgduan[temp%1000%100/10];
   displaydig[3]=smgduan[temp%1000%100%10];
   }
i++;

}

网友B:
你把temp=Read_AD_Value(0x94);直接改成temp=3845;看看显示对不对。一步一步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