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开关电源变压器发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0-10-07):
开关电源变压器是主要的发热器件之一,主要是铜(线)损还是“铁”损?除这两种损耗还有什么?

网友A:
还有 变压器,电感器这类电磁器件都存在一个磁损耗的情况

铁磁材料在磁化过程中由磁滞现象引起的能量损耗。磁滞指铁磁材料的磁性状态变化时,磁化强度滞后于磁场强度,它的磁通密度B与磁场强度 H之间呈现磁滞回线关系。

经一次循环,每单位体积铁心中的磁滞损耗等于磁滞回线的面积。这部分能量转化为热能,使设备升温,效率降低,这在交流电机一类设备中是不希望的。软磁材料的磁滞回线狭窄,其磁滞损耗相对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 变压器,电感器这类电磁器件都存在一个磁损耗的情况

铁磁材料在磁化过程中由磁滞现象引起的能量损耗 ...

是的。这种损耗和磁芯材料关系很大吧?减少发热有多大潜力?

网友B:
主要是铁损 (磁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铁损 (磁损耗)

应该是吧?磁芯材料的问题。

网友C:
除了铜损和铁损外,还有要注意趋肤效应也会产生热量,使变压器发热

网友C:
除了铜损和铁损外,还应注意趋肤效应产生热量,使变压器发热,所以可以采用多股铜线并绕方法,以消除趋肤效应。

网友D:
开关电源主要的发热元器件为半导体开关管、功率二极管、高频变压器、滤波电感等。不同器件有不同的控制发热量的方法。功率管是高频开关电源中发热量较大的器件之一,减小它的发热量,不仅可以提高功率管的可靠性,而且可以提高开关电源的可靠性,提高平均无故障时间。

网友E:
趋肤效应产生热量,使变压器发热,主要是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