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超声波12864显示程序

楼主(2020-10-07):
#include "12864.h"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16 d,q,s;
u16 distance,distance1,distance2,out_TH0,out_TL0,out_TH1,out_TL1,out_TH2,out_TL2;
//TRIG为控制端
sbit TRIG = P1^0;
//ECHO 为接收端
sbit ECHO  = P1^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xiangshi()
{

                /*超声波传感器的使用方法:
            控制口发一个10US 以上的高电平,就可以在接收口等待高电平输出。一有输出就可以开定时器计时,当此口变为低电平时就可以读定时器的,此时就为此次测距的时间,方可算出距离。如此不断的周期测, 就可以达到移动测量的值了*/

        //控制口发一个10US 以上的高电平
        TRIG = 1;
        delay(2);
        TRIG = 0;
        //等待接收端出现高电平

        while(ECHO)s++; //等待高电平结束
         delay(100);
        out_TH0 = s; //取定时器的值
        distance = out_TH0;
        distance =34*out_TH0/1000 ;

}

void main()
{
    v_Lcd12864Init_f();
    TRIG = 0; // 先给控制端初始化为0
    while(1)
    {
                xiangshi();
                v_Lcd12864PutString_f( 0,0, "高度:") ;//显示字符串
                v_Lcd12864SetAddress_f(3,0);
                v_Lcd12864SendData_f(distance/100+0x30);//显示变量
                v_Lcd12864SetAddress_f(4,0);
                v_Lcd12864SendData_f(distance/10%10+0x30);//显示变量
                v_Lcd12864SetAddress_f(5,0);
                v_Lcd12864SendData_f(distance%10+0x30);//显示变量
                v_Lcd12864PutString_f(6,0, "cm") ;//显示字符串
                v_Lcd12864PutString_f( 7,0,'s' ) ;//显示字符串
                delay(5000);

        }
}

超声波12864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