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单片机智能水杯如何添加蓝牙模块控制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0-10-07):
由于我知识浅薄,但是由于DIY小玩意师傅要求智能水杯最好用蓝牙模块和手机通讯,但是我又不会使用蓝牙模块,求大佬指点,跪求!

网友A:
如果你会用单片机的串口发数值就可以了,用蓝牙透传功能把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蓝牙模块,蓝牙模块即会把数据传给已配对好的手机,前提是要有APP软件或是蓝牙调试助手APP就可以了,记得把蓝牙模块的RX接单片机的TX,蓝牙模块的TX接单片机的RX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注意蓝牙模块的工作电压和单片机工作电压的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会用单片机的串口发数值就可以了,用蓝牙透传功能把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蓝牙模块,蓝牙模块即会把数据 ...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