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感应气压的传感器

楼主(2020-10-07):
     我有一根直径4mm的管道,里面有轻微的气流流出,请问用什么传感器可以感应到气流的变化或者气压的变化?BMP180/280能不能满足要求?不需要检测气流的大小。

网友A:
BMP180的测量范围为300 hPa至1100 hPa(或0.296至1.086大气压)。 它可以检测到约0.02 hPa的微小压力变化。 不确定此规格是否满足您的设计要求。

网友B:
做一个支路管道做气压检测

网友C:
先买个压力表测下气压范围在采购

楼主:
引用 网友A:
BMP180的测量范围为300 hPa至1100 hPa(或0.296至1.086大气压)。 它可以检测到约0.02 hPa的微小压力变化。 ...

谢谢你的回答!正常的时候,4mm气管里有一定的气流吹出来,很轻微。现在想在气管加装一个气压检测器,希望能够检测到气流突然间变大的异常状况,注意不是用来检测大气压的。不知道BMP180能不能满足这个要求

网友D(2021-11-25):
我之前利用汽车进气歧管气流传感器(AD采样)做过一台简易的电吹管,你可以参考一下。。。。找废旧汽车偷拨一个。。

网友E:
分辨率都2Pa了,怎么可能不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