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2相4线和4相5线电机同一板怎兼用MCU驱动?

楼主(2020-10-07):
如题如图,在TB买了一块驱动板,一个4相5线步进电机(有公共端)和1一个2相4线步进电机(没公共端)插到驱动上,不作任可设置都可以驱动电机转动,求解,求二种电机兼用的程序,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4相5线,ABCD各相的相位差都是90度,A-B相差90度,B-C相差90度,A-C间差180度,同理B-D也间差180度,而A-C相与B-D相仍然相差90度。
把2相4线的电机,一相线圈接A-C,另一相线圈接B-D,正好符合要求。
所以驱动程序是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4相5线,ABCD各相的相位差都是90度,A-B相差90度,B-C相差90度,A-C间差180度,同理B-D也间差180度,而A-C ...

但我用另一块2003A的驱动板只能驱动4相5线,而2相4线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