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数码管做计算器时运行结果出行混乱 求解

楼主(2020-10-08):
这是一个加法运算,运行到最后得出结果是出行乱码,显示数字是动态乱码,求解!!!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void delay( uint m )                                        //延时函数
{
        uint x , y ;
        for( x = m ; x > 0 ; x--)
                for( y = 110 ; y > 0 ; y--);
}
sbit beep = P2^2  ;                                  //蜂鸣器
uchar firstflot = 0 ;

int keyscan()                                                        //扫描键盘
{
        int temp, num ;
        P2=0x7f;
        temp=P2;
        temp=temp&0x0f;                        //判断第一行按键
        if(temp != 0x0f )
        {
                delay( 10 ) ;
                temp = P2 ;                //重读P2口值
                temp = temp & 0x0f ;
                if( temp != 0x0f )
                {
                        temp = P2 ;
                        switch(temp)
                        {
                                case 0x77:        num=1;                                //1
                                                                                firstflot=1 ;
                                                                                break;
                                case 0x7b:        num=2;                        //2
                                                                                firstflot=1 ;
                                                                                break;
                                case 0x7d:        num=3;                        //3
                                                                                firstflot=1 ;
                                                                                break;
                                case 0x7e:  num = '+' ;                //+
                                                                                break;
                        }
                        while(temp != 0x0f)                        //等待按键释放
                        {
                                temp = P2;
                                temp = temp & 0x0f;
                        }
                }
        }
        P2 = 0xbf ;                                                                //扫描第二行键盘
        temp = P2 ;
        temp = temp & 0x0f;
        if( temp != 0x0f )
        {
                delay( 10 ) ;                                //消抖
                temp = P2 ;
                temp = temp & 0x0f ;
                if( temp != 0x0f )
                {
                        temp = P2 ;
                        switch( temp )
                        {
                                case 0xb7:        num=4;                                //4
                                                                                firstflot=1 ;
                                                                                break;
                                case 0xbb:        num=5;                        //5
                                                                                firstflot=1 ;
                                                                                break;
                                case 0xbd:        num=6;                        //6
                                                                                firstflot=1 ;
                                                                                break;
                                case 0xbe:        num = '-' ;                //-
                                                                                break;
                        }
                while( temp != 0x0f )
                {
                        temp = P2 ;
                        temp = temp & 0x0f ;
                }
         }
}
        P2 = 0xdf ;                                        //扫描第三行键盘
        temp = P2 ;
        temp = temp & 0x0f ;
        if( temp != 0x0f )
        {
                delay( 10 ) ;                                        //消抖
                temp = P2 ;
                temp = temp & 0x0f ;
                if( temp != 0x0f )
                {
                        temp = P2 ;
                        switch( temp )
                        {
                                case 0xd7:        num=7;                        //7
                                                                                firstflot=1 ;
                                                                                break;
                                case 0xdb:  num=8;                        //8
                                                                                firstflot=1 ;
                                                                                break;
                                case 0xdd:        num=9;                        //9
                                                                                firstflot=1 ;
                                                                                break;
                                case 0xde:        num = '*'        ;        //*
                                                                                break;
                        }
                        while( temp != 0x0f )
                        {
                                temp = P2;
                                temp = temp & 0x0f ;
                        }
                }
        }
        P2 = 0xef ;                                                //扫描第四行键盘
        temp = P2 ;
        temp = temp & 0x0f ;
        if( temp != 0x0f )
        {
                delay( 10 ) ;                                //消抖
                temp = P2 ;
                temp = temp & 0x0f;
                if( temp != 0x0f )
                {
                        temp = P2 ;
                        switch( temp )
                        {
//                                case 0xe7:        printf("num%s",onn)                //归0
//                                                                                break;
                                case 0xeb:        num = 0 ;                                                //0
                                                                                firstflot=1 ;
                                                                                break;
                                case 0xed:        num = '=' ;                        //=
                                                                                break;
                                case 0xee:        num = '/' ;                                //除
                                                                                break;
                        }
                }
        }
        return num ;
}

int modern()                                //输入与计算
{
        int second = 0 ,  m , n  ; //操作符
        P0 = 0x7f ;                                                 //初始化数码管 0
        P1 = table[0];
        delay(1);
        while(1)
        {
                keyscan() ;
                init:                                                                                //返回标记处
                if(firstflot==1)                                                        //给m赋值
                {
                                P0 = 0x7f ;
                                m = keyscan() ;
                                P1 = table[ m ] ;
                          delay( 1 ) ;
                                second=1 ;
                                firstflot = 0 ;
                }
                        if(second==1)
                        {
                                while(1)
                                {
                                                keyscan() ;
                                                if(firstflot==1)
                                                {
                                                        P0 = 0x7f ;
                                                        n = keyscan() ;
                                                        P1 = table[ n ] ;
                                                        beep = 0 ;                                                //蜂鸣器置加点
                                                        delay( 1 );                                                //关
                                                        firstflot = 0 ;                                //重新设
                                                        second = 0 ;
                                                        goto init ;
                                                }
                                        }
                        }
                if(keyscan() == '+' || keyscan() == '-' || keyscan() == '*' || keyscan() == '/' )
                {
                        P0 = 0xff ;                                                //关闭
                        beep = 1 ;                                                //蜂鸣器开
                        second = 1 ;
                        delay( 1 ) ;
                        goto  init ;
                }
                if(        keyscan() == '=' )                                //等号
                {
                                m += n ;                                                //计算加法
                                return m ;
                }
        }
}

void display_1(int a)
{
        P0 = 0xbf ;
        P1= table[a/10] ;                                //十位
        delay(1) ;
        P0 = 0x7f ;
        P1 = table[a%10] ;                                //个位
        delay(1) ;
}
int main()
{
        while(1)
        {
                display_1( modern());
        }
}

网友A:
通常我会用数码管显示跟踪程序运行过程,这样就可以判断是哪里发生问题,看我示例尾部有一行注释掉的就是调试跟踪用的。
写成独立的函数有利于代码的维护,否则会看得很累。

网友B:
你端口写错了,不能与按键同用端口,把峰鸣器端口关掉,或移到P3,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端口复用造成的。  或者检查一下有没有干扰。

楼主:
现在是按等号键m, n无法正确计算。大佬看看为什么
int modern()                                //输入与计算
{
        int second = 0 ,  m , n , b ; //操作符
                keyscan() ;
                for(b=0; b<1; b++)
                {
                        if(firstflot==1)                                                        //给m赋值
                        {
                                        P0 = 0x7f ;
                                        m = keyscan() ;
                                        P1 = table[ m ] ;
                                        delay( 1 ) ;
        //                                second=1 ;
                                        firstflot = 0 ;
                        }
                }
                init:
                while(1)
                {
                        keyscan() ;
                        if(second==1)
                        {
                                while(1)
                                {
                                                keyscan() ;
                                                if(firstflot==1)
                                                {
                                                        P0 = 0x7f ;
//                                                        n=6        ;
                                                        n = keyscan() ;
                                                        P1 = table[ n ] ;
                                                        beep = 0 ;                                                //蜂鸣器置加点
                                                        delay( 1 );                                                //关
                                                        firstflot = 0 ;                                //重新设
                                                        second = 0 ;
                                                        goto init ;
                                                }
                                        }
                        }
                if(keyscan() == '+' || keyscan() == '-' || keyscan() == '*' || keyscan() == '/' )
                {
                        P0 = 0xff ;                                                //关闭
                        beep = 1 ;                                                //蜂鸣器开
                        second = 1 ;
                        delay( 200 ) ;
                }
                if(        keyscan() == '=' )                                //等号
                {
//                                m = 1 ;
//                                n        = 5 ;
                                m += n ;                                                //计算加法
                                return m ;
                }
        }

网友A:
可以在任何想观察的地方调用数码管显示,充分利用人机交互界面,这样会很轻松,没那么多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