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单片机芯片如何相互调用串口等资源?

楼主(2020-10-08):
问一下各位大咖们,目前我正在做一个小的单片机项目,但我发现单片机的一个芯片串口数不足,我手里这台单片机是双核的,所以我想调用另外一个芯片进行串口控制,请问我应该怎样调用另一个芯片,(我使用的是STC89C51的芯片,还有一个芯片是STC8A8K的芯片),另一个芯片是需要什么调用条件吗?

网友A:
思路错了, 串口不够用就找多个串口的芯片, 搞两个芯片互联,还要自己写通讯规则,钻进死胡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错了, 串口不够用就找多个串口的芯片, 搞两个芯片互联,还要自己写通讯规则,钻进死胡同了。

这个单片机两个芯片都是只有4x8 32个串口,所以我才想在一个不够用的情况下调用另外一个。

网友A:
32个串口? 你这个概念会吓倒一大片的。  你说的应该是单片机的I/O口吧,串口是单片机具备特殊功能的一种I/O口,通常以串行的数据传输方式传输电信号,简称串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单片机两个芯片都是只有4x8 32个串口,所以我才想在一个不够用的情况下调用另外一个。

你这个问题是单片机的I/O口不够用,通常用分时复用,或者通过38译码芯片来扩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个串口? 你这个概念会吓倒一大片的。  你说的应该是单片机的I/O口吧,串口是单片机具备特殊功能的一种I/ ...

受教了。(笑哭)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个串口? 你这个概念会吓倒一大片的。  你说的应该是单片机的I/O口吧,串口是单片机具备特殊功能的一种I/ ...

如果我这个芯片的io口不足,怎么用另一个芯片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B:
要求实时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这个芯片的io口不足,怎么用另一个芯片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还是认真学习一下基础吧,I/O口不够使用,并不一定要增加芯片,合理安排基本上可以解决。实在需要增加芯片的,也有好几种方法,得看自己的具体要求和外围芯片是什么

网友D:
用其他的加串口

网友E:
搜一下串转并,并转串的芯片,接在芯片IO口上,那原本芯片的一个IO口就可以同时控制6,7,8个相同功能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