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单片机原理图,求大哥解释各个模块的作用

楼主(2020-10-08):
求解释各个模块的作用

网友A:
左上方是复位模块,RST端口是复位引脚,常态为低电平,给高电平会使得单片机复位,相当于电脑瞬间重启,左下方是外部时钟,给单片机提供时钟信号的

网友B:
左下脚为最小系统,也就是单片机能实现最基本功能的东西

网友C:
智能门禁  你不把IIC放出来 怎么给你解释   最小系统有啥解释的

网友D:
别用AD了,小心律师函

网友E:
现代单片机已经包含了大多数外围电路,但由于部分电路在调试运行中需要用到故有了使单片可以工作的最小系统一说,以上图为例,左上电阻电容,按键组成复位电路,做下两个电容一个晶振作为时钟电路,右上那几个电容统称去耦电容,需要靠近单片机电源引脚放置,不可省略。

网友F:
不看引荐的标号,就是一个基本的单片机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