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交流电压表可不可以直接改交流电流表?

楼主:
电磁式仪表。线圈直流电阻约4000欧姆。用粗线改绕使其直接测量10A以内交流电流。23V交流电压直接线圈,指示值125V,如果40毫安电流满度,这表的满肚电流是不是10毫安?
我找到根据了。
和数字式交流电流表比对成满度7安的交流电流表。线圈内阻约0.02Ω。

网友A(2020-10-08):
“如果40毫安电流满度”更正:“如果40V交流电压时指针满偏转”

网友B:
改外围电路不是更好?万用表就是这么弄的。要是用如楼主那种改法除非有这方面经验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外围电路不是更好?万用表就是这么弄的。要是用如楼主那种改法除非有这方面经验才行

万用表是磁电式表头,这个交流电压表是电磁式表头,交直流通用,,,不太清楚电磁线圈直流电阻,圈数,和电感量的关系。电磁式表头的电压灵敏度如何表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是磁电式表头,这个交流电压表是电磁式表头,交直流通用,,,不太清楚电磁线圈直流电阻,圈数,和 ...

把表头装好吧,交流改直流直接去掉整流部分就是直流。测电流需要把表并在取样电阻上就可以了。用直流10V接表头,看电压指向多少,可以算出每V多少刻度,然后根据这个就可以算出其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表头装好吧,交流改直流直接去掉整流部分就是直流。测电流需要把表并在取样电阻上就可以了。用直流10V ...

这是电磁式表呀!电压表改电流表很容易的,试验中(线圈圈数和直流电阻的关系搞不清),,,线圈线径0.05的漆包线上万圈不好拆呀,只好破坏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表头装好吧,交流改直流直接去掉整流部分就是直流。测电流需要把表并在取样电阻上就可以了。用直流10V ...

我把电压表原来的线圈拆除换上12.5圈的组铜线(外径0.6毫米3线并绕12.5圈)可以测量交流电流感觉和直流电流很接近的呀!交直流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