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电机驱动 H桥L9110 含单片机源代码+电路图

楼主(2020-10-08):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reg52.h>

//LMD298输入控制端定义
sbit IN1 = P1^0;
sbit IN2 = P1^1;
sbit IN3 = P1^2;
sbit IN4 = P1^3;

sbit ENA = P1^4;
sbit ENB = P1^5;

sbit CW = P3^0;                //正转运行按键
sbit STOP = P3^1;        //停止运行按键
sbit CCW = P3^2;        //反转运行按键
sbit ADJ = P3^3;        //调速运行按键

bit Run_Status;                //运行状态位标志,
                                        //=0表示电机在停止状态,可以按键正转、反转均可
                                        //=1表示电机在运行状态,不支持正反转按键,只有先停止。防止强行换向带来的电流过大。

unsigned char CYCLE; //周期变量
unsigned char DUTY; //占空比变量,对应于调速运行时按键次数,调速时每按一次调速键速度比上次变化10%

/********************************/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
/*      主函数                             */
/********************************/
main()
{
        TMOD |=0x01;        //定时器设置 1ms in 12M crystal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定时1mS
        IE= 0x82;                  //打开中断

        Run_Status=0;
        IN1=1;
        IN2=1;
        IN3=1;
        IN4=1;
        ENA=0;
        ENB=0;

        CYCLE=10;         //周期10ms
        DUTY=0;         //占空比=0

        while(1)
          {
                if(!STOP)                        //任何时候按停止键,电机停止运行
                {
                        Delay(12000);        //延时去抖动
                        if(!STOP)
                        {
                                //实际运用中,自由停车或制动刹车可以任选。
                                Run_Status=0;        //电机正在停止的状态标志
                                IN1=1;                        //IN1=IN2时,电机1制动刹车
                                IN2=1;
                                ENA=0;                        //ENA=0时,电机1自由运行到停止
                                IN3=1;                        //IN3=IN4时,电机2制动刹车
                                IN4=1;
                                ENB=0;                        //ENB=0时,电机2自由运行到停止
                                TR0=0;
                        }
                }
                if(!CW&&!Run_Status)//按正转键同时电机不是正在运行时,电机正转运行
                {
                        Delay(12000);        //延时去抖动
                        if(!CW&&!Run_Status)
                        {
                                Run_Status=1;        //电机正在运行的状态标志
                                IN1=1;
                                IN2=0;
                                ENA=1;
                                IN3=1;
                                IN4=0;
                                ENB=1;
                        }
                }
                  if(!CCW&&!Run_Status)//按反转键同时电机不是正在运行时,电机反转运行
                {
                        Delay(12000);        //延时去抖动
                        if(!CCW&&!Run_Status)
                        {
                                Run_Status=1;        //电机正在运行的状态标志
                                IN1=0;
                                IN2=1;
                                ENA=1;
                                IN3=0;
                                IN4=1;
                                ENB=1;
                        }
                }
                   if(!ADJ)
                {
                        Delay(15000);        //延时去抖动
                        if(!ADJ)
                        {
                                TR0=1;
                                if(DUTY<CYCLE)        DUTY+=1;        //增加占空比
                                else                        DUTY=0;
                                Run_Status=1;
                                //这里是正转调速,反转调速可以自己试着编写
                                IN1=1;
                                IN2=0;
                                ENA=0;
                                IN3=1;
                                IN4=0;
                                ENB=0;
                         }
                }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定时1mS

        if(DUTY==0)                                {Cnt=0;        TR0=0;Run_Status=0;}        //占空比=0时 停止中断 可以按正转或反转
        else if(DUTY==CYCLE)        Cnt=CYCLE;
        else                                        Cnt++;
        if(Cnt==DUTY)                //高电平时间到
        {
                 ENA = 0;
                ENB = 0;
        }
        if(Cnt == CYCLE)        //低电平时间到
        {
                ENA = 1;
                ENB = 1;
            Cnt=0;
        }
}

网友A:
有实物图吗,我小白一个

网友B(2022-04-16):
想要你的电机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