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24R1多对一通信功能(ACK模式,ACK不带PAYLOAD)程序资料开发

楼主:
Si24R1无线通信芯片可以实现多个发射端对一个接收端通信方式,接收方需要同时开启多个pipe来接收来自不同发射端的数据,每个pipe设置不同的地址,最多可以设置六个pipe,然后配置工作方式,包括信道(RF_CH)、CRC、地址、动态负载、动态负载长度使能。
发射端工作方式需要与接收方一致,包括信道(RF_CH)、CRC、地址、是否为动态负载、动态负载长度使能等,都需要与接收方保持一致。
参考方案:
如图

接收方同时开启六个pipe。地址长度为5字节,分别为:
Pipe0[39:0]0x65 , 0x54 , 0x43 , 0x32 , 0xA0
Pipe1[39:0]0xE9 , 0xD8 , 0xC7 , 0xB6 , 0xA1
Pipe2[39:0]0xE9 , 0xD8 , 0xC7 , 0xB6 , 0xA2
Pipe3[39:0]0xE9 , 0xD8 , 0xC7 , 0xB6 , 0xA3
Pipe4[39:0]0xE9 , 0xD8 , 0xC7 , 0xB6 , 0xA4
Pipe5[39:0]0xE9 , 0xD8 , 0xC7 , 0xB6 , 0xA5
注:pipe0地址可以任意取值,pipe1-pipe5地址的低字节共用。

配置过程:
接收端:(步骤2—9顺序可任意)
(1)   CE = 0 ,进入shutdown模式。
       CE= 0;
(2)   设置地址宽度,SETUP_AW
     spi_rw_reg(W_REGISTER + SETUP_AW, 0x03);           //5 byte Address width
(3)   配置不同pipe的地址,RX_ADDR_PX。
spi_write_buf(W_REGISTER + RX_ADDR_P0,RX_ADDRESS, TX_ADR_WIDTH);
spi_write_buf(W_REGISTER + RX_ADDR_P1,RX_ADDRESS1, TX_ADR_WIDTH); spi_rw_reg(W_REGISTER+ RX_ADDR_P2, 0xA2);
spi_rw_reg(W_REGISTER + RX_ADDR_P3, 0xA3);
spi_rw_reg(W_REGISTER + RX_ADDR_P4, 0xA4);
spi_rw_reg(W_REGISTER + RX_ADDR_P5, 0xA5);
(1)   开启所有pipe的自动确认(复位默认值为开启状态,可以不配置)
spi_rw_reg(W_REGISTER + EN_AA , 0x3F);    //开启所有pipe的自动确认

(2)   使能6个pipe的接收地址

pdf资料请在51hei搜索Si24R1获得

网友A(2020-10-12):
说了等于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