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不断电下载程序

楼主:
时间长了,居然把这个简单实用的功能忘了,重新整理了下,适用于STC89、STC12、STC15、STC8等所有型号的STC单片机快速高效下载程序。完整工程可查看附件。

原理:先测试出STC-ISP下载软件下发的串口命令,在程序中开启串口中断,中断接收得到下载命令就执行一条单片机复位命令,程序就自动下载进去了,整个过程不断电,也不需要操作复位按钮,下载过程不需要触碰硬件。

   1   下载最低波特率9600

   2   接收波特率9600
接收波特率9600,接收到的连续数据为7F,接收波特率不同,结果也会不一样。
知道了STC-ISP软件下发的数据,我们程序开启串口接收中断,判断接收的数据如果是这里7F,让单片机执行一条复位命令,程序就下载进去了。

#include "STC15W4K.H"      // 包含 "STC15W4K.H"寄存器定义头文件

unsigned  char num=0;       // 存放接收到的1个字节的数据
void delay50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93;i>0;i--)     //注意后面没分号
  for(j=235;j>0;j--)    //注意后面没分号
  for(k=125;k>0;k--);    //注意后面有分号
}
void UART_init(void)
{
    // 下面代码设置定时器2
    T2H  = 0xFD;  //波特率:9600 /22.1184MHZ,1T
    T2L  = 0xC0;  //波特率:9600 /22.1184MHZ,1T
    AUXR = 0x15;    // 0001 0101,T2R=1启动T2运行,T2x12=1,定时器2按1T计数,S1ST2=1
    // 下面代码设置定串口1
    SCON = 0x50;  // 0101 0000 SM0.SM1=01(最普遍的8位通信),REN=1(允许接收)
    // 下面代码设置中断
    ES   = 1;     //开串口1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UART_init();
    P00=0;
    delay500ms();
    P00=1;
    while(1)
    {
       P01=!P01;
       delay500ms();
    }
}

void UART1(void) interrupt 4 // 串行口1中断函数
{
    if(TI)
    {
       TI = 0;
    }
    if(RI)
    {
       RI = 0;
       num = SBUF;
       if (num==0x7F)
       {
           IAP_CONTR   =    0x60;   //0110,0000  软复位到系统ISP监控区
       }
    }
}

网友A(2020-10-08):
这个在调试程序的时候,确实很方便,谢谢版主,牛逼

网友B:
是不是程序里面加上这一段就可以了不断电下载了,调试OK后,再把这段程序删掉  是不是这样?

网友C:
还有一种方法是通过ne555定时器电路自动断电再自动上电。免去第二片单片机,节省成本

网友D:
你这种只适用不带串口通讯的工程或项目,如果有用到串口通讯就不可能用这样就能解决的事,因为在通讯过程中也完全有接到7F这个字符的数据

网友E:
在串口通讯程序里面加一个复位程序就可以实现了file:///C:/Users/zhang/Desktop/%E4%B8%8B%E8%BD%BD.png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方法是通过ne555定时器电路自动断电再自动上电。免去第二片单片机,节省成本

您好 您的这种做法是ne555的延时器的应用吗? 这样子不还是要重新上电吗、。。。。

网友G:
这么麻烦干啥 弄个鼠标按键搞定

网友H(2021-12-16):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只适用不带串口通讯的工程或项目,如果有用到串口通讯就不可能用这样就能解决的事,因为在通讯过程中 ...

连续重复检测进行计数,可以避免

网友I:
只是这方法写的程序老要带多一点代码?

网友I:
这个方法老要带点一点没用的代码?芯片烧好程序了,就是多余的了,用来测试倒还有点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只适用不带串口通讯的工程或项目,如果有用到串口通讯就不可能用这样就能解决的事,因为在通讯过程中 ...

这个可以发送多个同样的字节就行了,网上有人做出来了,收到十个7f才下启动下载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只适用不带串口通讯的工程或项目,如果有用到串口通讯就不可能用这样就能解决的事,因为在通讯过程中 ...

有种USB转UART接口的下载器,我测试过了,他们做的是接收到40个7F就自动断电重启的方法下载的

网友D:
这种只适用无校验位的程序,如果项目是偶校验或是其它的呢,能实现吗

网友H:
验证通不过,IAP_CONTR   = 0Xe0也许可以

网友J(2022-03-19):
引用 网友E:
在串口通讯程序里面加一个复位程序就可以实现了

刚试了一下的确可行.

网友K(2023-08-26):
第一次需要断电,后续调试方便

网友L:
好办法,人多力量大,相互学习才能进步

网友M(2023-11-06):
可行,可字自定义字节内容和字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