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TM32等单片机功耗检测问题

楼主(2020-10-08):
最近学习单片机配置了一些低功耗模式,但功耗降没降低一直不知道,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单片机功耗该怎么检测例如STM8、STM32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A:
直接在单片机电源上串联一个万用表表就能测量电流了,注意不要超过万用表毫欧电流测量上限否则会烧保险

想要看电流波形的话,用一个10欧的电阻串联在单片机的GND上,这样当你的芯片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时候,示波器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就能测量出电流变化,当然这个方法误差会很大,示波器上会出现很大的噪声,测量不了太准确的结果,而且你单片机如果正常运行期间电流很大的话,这个10欧电阻可能会造成压降导致其他不可预估的错误

网友B:
先看数据手册,单片机进入低功耗之后是什么动作,这点很重要
我没有用过STM的,但用过STC的,以STC为例,STC的8051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后,是保持引脚当前电压不变的,那么,进入低功耗之前就要先设定好IO的电平了
STM系列的也是一样的道理,你要先确定进入低功耗之后的动作是什么,然后才能设计电路和进入低功耗之前要执行什么动作
关系低功耗的测量,你可以搞一个测试的小电路和程序,程序进行之后直接进入低功耗模式
测量方法很简单,万用表调到微安档串联在电路中,上电之前先短路万用表的两个针,因为单片机启动要一定的电流,而微安档的取样电阻比较大,单片机不一定能正常启动
单片机启动之后就断开短路的东西,就会知道低功耗的电流,一般是和数据手册上是一样的

楼主:
感谢大佬们的回答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