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roteus仿真调试问题?

楼主:
大家帮帮忙
哈哈哈

网友A(2020-10-09):
50延时太短了用47474试看

网友B:
看不出什么毛病,另你是否安装了联调软件

网友C:
IO口电平没有变化?
延时太短可能看不出来,要么加长延时试试。
或者放个示波器,直接看下IO口电平。

网友D:
延时时间太短,把50改成50000看看。

网友E:
你的仿真电路图缺少一些外部电路,不过我不清楚影响大不大,但是50延时是肉眼捕捉不到的

网友F:
仔细看看程序,看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G:
不是电路加入时间延时1s也还是联调亮

网友H:
延时太短看不出来,加长延时试试。

网友I:
你这个延时函数入口参数是unsigned int型,最大65535,要是1us的机器周期,那么函数的最大延时应该不会超过1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