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无线蓝牙的数字时钟 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0-10-08):
匆忙之中做了这个用来抵挡导师的项目库,略有粗糙还请见谅,以后有时间画板子??不会吧哈哈哈

/************************************************/
改时间用的是蓝牙调试宝
输入格式:HEX(默认)
输入内容:20100820585404
时间为2020年10月8日20点58分54秒星期4

引脚接线说明
     //LCD1602引脚定义
    #define LCDDATA P0
    sbit RS = P2^3;
    sbit RW = P2^4;
    sbit CS = P2^5;
    //DS1302引脚定义
    sbit    RST = P1^2;
    sbit    DAT = P1^1;
    sbit    CLK = P1^0;

匆忙之中做出来的这个,有时间画板子加别的功能吧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CD1602.h"
/*
*在reg52头文件定义了uchar
        //LCD1602引脚定义
        #define LCDDATA P0
        sbit RS = P2^3;
        sbit RW = P2^4;
        sbit CS = P2^5;
        //DS1302引脚定义
        sbit    RST = P1^2;
        sbit    DAT = P1^1;
        sbit    CLK = P1^0;
*/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BAUD 9600       //UART baudrate
#define T1MS (65536-FOSC/12/1000)

uchar count = 200; //中断循环标志位
uchar flag = 0;
uchar uart_receive_buffer[7]={0};
//sbit led = P1^5;
void DS1302_set_time(void);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10;            //set timer1 as mode1 (16-bit)
    TL1 = T1MS;             //initial timer1 low byte
    TH1 = T1MS >> 8;        //initial timer1 high byte
    TR1 = 1;                //timer1 start running
    ET1 = 1;                //enable timer1 interrupt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

//定时器处理函数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TL1 = T1MS;
    TH1 = T1MS >> 8;
        //count--;
        if(count-- ==  0)
        {
                count = 200;
                //led = ~led;
                DS1302_read_time();  //读取时间
                LCD_time_buffer[0]=(time_buf[0]>>4); //年
                LCD_time_buffer[1]=(time_buf[0]&0x0f);

                LCD_time_buffer[2]=(time_buf[1]>>4);
                LCD_time_buffer[3]=(time_buf[1]&0x0f);

                LCD_time_buffer[4]=(time_buf[2]>>4); //月
                LCD_time_buffer[5]=(time_buf[2]&0x0f);

                LCD_time_buffer[6]=(time_buf[3]>>4); //日
                LCD_time_buffer[7]=(time_buf[3]&0x0f);

                LCD_time_buffer[14]=(time_buf[7]&0x07); //星期

                   //第2行显示
                LCD_time_buffer[8]=(time_buf[4]>>4); //时
                LCD_time_buffer[9]=(time_buf[4]&0x0f);

                LCD_time_buffer[10]=(time_buf[5]>>4); //分
                LCD_time_buffer[11]=(time_buf[5]&0x0f);

                LCD_time_buffer[12]=(time_buf[6]>>4); //秒
                LCD_time_buffer[13]=(time_buf[6]&0x0f);
        }
}
//串口中断初始化
void Us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TL2 = RCAP2L = (65536-(FOSC/32/BAUD)); //Set auto-reload vaule
    TH2 = RCAP2H = (65536-(FOSC/32/BAUD)) >> 8;
        T2CON = 0x34;  //启动定时器2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串口处理函数
void Usar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

        EA = 0;
        if(RI == 1)
        {
                RI = 0;
                uart_receive_buffer[flag] = SBUF;
                //led = ~led;
                if(flag ==6)
                {
                        flag = 0;
                        DS1302_set_time();
                }
                else
                {
                        flag++;
                }
        }
        EA = 1;
}
void DS1302_set_time(void)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00);                        //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0x80);                                //暂停时钟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harger_add,0xa9);            //涓流充电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year_add,uart_receive_buffer[0]);                //年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onth_add,uart_receive_buffer[1]);                //月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te_add,uart_receive_buffer[2]);                //日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hr_add,uart_receive_buffer[3]);                //时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in_add,uart_receive_buffer[4]);                //分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uart_receive_buffer[5]);                //秒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y_add,uart_receive_buffer[6]);                //周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80);                        //打开写保护
}
void main(void)
{
        Delay_xms(50);
        LCD_Init();
        LCD_clear();
        DSInit();
        Delay_xms(10);
        //DS1302_write_time();
        Init_timer1();
        Usart_Init();

        while(1)
        {
                Display();
//                Delay_xms(500);
//                LCD_write_char(0,0,flag);
//                Delay_xms(500);
//                flag++;
//                if(flag>6)
//                        flag = 0;

        }
}